福光百+++鸡毛信

楼主(2006-12-13):
我是新手,在自学仪表,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些基础知识 。谢谢赐教!! 我在看手操器说明书上的接线图时不明白的问题如下:
  1:给定输入(端子)和给定输出(端子)   2:   阀位反馈输入(端子)和阀位反馈输出(端子)的含义及区别。
  我自己的理解是:给定输入是由PLC 或触摸屏等给出的一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接在给定输入端子上。然后手操器能显示这个电压或电流信号的数据,并且手操器在PID 计算后由手操器的给定输出端子信号来控制一些设备。这不是闭环的。我觉得PID 功能 应该用在闭环里。

  阀位反馈输入(端子):由被控对象给出的电信号接在此处
  阀位反馈输出(端子):由手操器给出的电信号接在被控对象上。阀位反馈的输入和输出组成闭环控制。
 以上不知理解的对否?
•  如果我想用手操器来控制一个电动阀,那么接线能不能下面接法:由手操器的阀位反馈输出端子给出一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接在电动阀的端子上,然后由电动阀给出一个反馈信号接在手操器的阀位反馈输入端子上,经过PID 计算后形成闭环控制。
•       我非常需要老师们的指点!谢谢!

网友A:
  PID调节器用过不少,有厦门宇电、福州百特等,但不知道什么叫手操器。
  对于PID调节器,其给定输入是被控制物体传过来的信息,如控制炉内温度,那就是炉内温度传感器传过来的信号。你可以用温度变换器的信号接过来,也可以进PLC等设备,由其经过计算输出至PID调节器。给定输出当然是接被控设备的执行器件,如可控硅等。至于要控制到多少度,可在PID上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