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谈谈电路图中"线号"的编制方法!!!

楼主(2006-12-13):
  本人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国外的电路图纸,也参考了E-PLAN电气设计软件,让人感觉是五花八门的!
  例如欧洲的一些图纸,对于熔断器的进线和出线,单相喜欢用1,2,两相喜欢用1,2 3,4
但是大家不知有没有发现,但是当拆掉了几个熔断器,号码就乱掉了,不知那个对那个了!如果用F1-1,F1-2,F2-1,F2-2标示的话就好多了,直接再接线不会乱!
  希望有经验体会的朋友多发表一点意见!或提供相关的标准!

网友A:
电路设计编制线号依各人的习惯和行业习惯,所以多种多样。我的习惯是尽量少用字母;以接触器线圈为界,前用单数,后用双数,以避免1、6、8、9等数字读数时方向上造成的误解;用计算机画A4幅面的图,一份图纸有多页,编号将页数放在首位。

楼主:
全是些数字,如果拆掉一些元件后,没有电路图纸,更换元件的话,容易出错,但是有字母的话,不会容易出错!

网友B:
支持上面的说法,我们这里的习惯是电源有多种的话在数字的后面都缀上字母,那样很容易区分,不过我们喜欢用那种单线图配线,既是原理图又是配线图,交直流用线色来区分

网友C:
字母+数字

网友D:
数字和字母较好,还可以用线的颜色区分.

网友E:
刘说的有道理,既是原理图又是配线图,字母可以代表何处来何处去,我公司的也一样,是芬兰产的设备

网友F:
线号标注有两种方式,即绝对标号和相对标号。
绝对标号就是同一个电位点,不管链接多少线,都用同样的字母或者数字标注,别人一看到这个线号就知道是连在一起的。不过缺点也就如楼主所说。

还有一种相对标号。比如一个断路器的下端要连接到熔断器的进线端,可以在断路器一侧标注FU2-1,而熔断器一侧标注QF3-2等,表示线的另外一侧的连接位置。这种标法主要是比较麻烦!!

网友G(2007-02-18):
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容易看错的数字与符号不要使用.如6与9,0与O等,怎么标号,有出图的说了算.

网友H:
6和9可以家下划线啊,0和O,数字0可以在中间加半横啊

网友I(2009-05-27):
怎么这么多办法啊,到底用哪种呢!

网友J:
期待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K:
期待有统一的标准! 支持啊!!!

网友L:
我在单位里用的是:热过载保护用F表示;熔断器用FR表示;断路器用Q表示;接触器用KM表示;继电器用KA表示。一般可参照国家电气文字说明。

网友M(2011-06-24):
多参考一些图纸,总结经验结合自己的习惯线号顺序编号,不重号,接触器下方为零位00,线号加下划线区分0609

网友N:
我还没见过哪个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来的,都很随意,见仁见智。比如说指示灯,有的喜欢用绿灯用作u

网友N:
我还没见过哪个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来的,都很随意,见仁见智。比如说指示灯,有的喜欢用绿灯用作运行,有的则用红灯

网友O:
记得在学校里学的是既有接线图的接线号又有原理图的原理号,比如FU1-1/101。但是我们实际接线时用接线图接就用接线图的号如FU1-1,用原理图接线就用原理号,如101.

网友P:
我通常是这样标识的,主回路先字母后数字,如U1,U2......,控制回路如果线号不多,从01.02.03........,控制回路线号多的话,就用字母区分回路.再加数字.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字母+数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编制线号依各人的习惯和行业习惯,所以多种多样。我的习惯是尽量少用字母;以接触器线圈为界,前用单数,后用双数,以避免1、6、8、9等数字读数时方向上造成的误解;用计算机画A4幅面的图,一份图纸有多页,编号将页数放在首位。

1、“以接触器线圈为界,前用单数,后用双数。”:

1)控制电路有两根电源线A、B;

2)工作时,与一根A电源线等电位的点用奇数;

3)与另一个B电源线等电位的点用偶数;

网友R:
2、这样检查故障时,只要看线号的奇、偶性,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电压是多少,是接那一根电源线上的。

网友R:
3、这些数字标的都是些等电位点,一般用纯数字好;

4、如果在原理图上,要表示元件的文字符号,用功能字母+数字序号好,易于查找设备;

网友S:
通常是器件的标号+线号。

网友T(2017-06-30):
引用 网友U:


恩恩就是的,想着查线的时候有点麻烦的,打印号码管也不是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