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接地系统

楼主(2006-12-13):
在系统接地网中要求以装置中的最小接地电阻为准,请问这个要求是指总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达到其要求,还是指每个接地装置在连接前的接地电阻达到其标准要求。是否有相关的规范资料?谢谢。

网友A:
4欧以下最好

网友B:
应该是指连接在一起的各接地体总的接地电阻。
应该在《建筑设计规范》里关于接地装置篇中查到。

网友C:
关于接地,网上有很多着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D:
应该是指系统的接地

网友E:
“要求以装置中的最小接地电阻为准”指每个接地装置在连接前的接地电阻中“最小接地电阻为准”达到其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