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紧急求助:RS-232/PPI电缆和PC/PPI电缆一样能用于S7-200编程吗?

楼主(2006-12-13):
我以前用的是PC/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BF21-0XA0,没有问题;
这次订的是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不知可以用它来连接PLC和电脑,通过STEP 7 Micro/WIN来编程吗?

网友:
6ES7 901-3CB30-0XA0是RS-232/PPI多主站电缆。

楼主:
在手册中看到了两者的区别,也看到了RS-232/PPI多主站电缆的使用方法。
但是,我的那根是台湾产的,不是原装的,没有RTS开关,不知可以用吗?

楼主:
我原来那根台湾产的PC/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BF21-0XA0)也没有RTS开关。
和这根台湾产的RS-232/PPI多主站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外观上一模一样,不知可以使用吗?

楼主:
再顶!
待会就去上海了,我都不知这玩意能用不能用。。。

网友A:
打个电话问问西门子不就ok了

楼主:
这是仿制品,不是西门子原装的,连RTS开关都没有,西门子技术支持哪能回答呀?

楼主:
嗯,不过说得有道理,我还是问一问西门子。。。
这好比用了DB软件出问题去问正版厂商一样,呵呵。。。

楼主:
搞定,我来结贴!

楼主:
西门子技术支持说:
1、PC/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BF21-0XA0)是老型号早期的电缆;
2、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是新型号的电缆,是上面那种电缆的更新换代产品/。
我问道为什么2006年的S7-200CN选型样本上为什么推荐的是第1种电缆,他说可能是搞错了——我晕!!!!!!

楼主:
然后我给他说了我的情况:电缆是台湾的仿制品,能用吗?
然后他就义正言辞的给我说,那玩意不能用,说了一大堆道理。。。。。。搞得我不好意思。。。。。。

楼主:
其实,原装电缆和仿制电缆的特点偶也知道:
1、原装电缆:西门子原产,光电隔离,价格比较高(实价好像在800元以上,偶没买过);6ES7 901-3CB30-0XA0可以达到187.5kbps的波特率;
2、仿制电缆:台湾、内地仿制品,非隔离。价格很低(大概在100元左右,甚至50元左右的也有);传输率可能达不到原装电缆水平;而且功能要少得多,连RTS开关都没有!

楼主:
相对而言,非隔离的电缆容易损坏电脑串口、PLC的PPI口......

楼主:
看来我这根电缆可以用了,要不然制造商造这个东西出来干嘛?

楼主:
如果实在不能用,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再买原装电缆吧。。。哈哈哈哈

网友B:
买的不是西门子本家的,他当然就不能用了
应该能用的,到现场试试看吧。
不能用就在上海的西门子公司再买一条了,反正也很近的
呵呵

网友B:
原来我们公司的总工就买一了条50元的,自己家用
一点问题也没有,一切正常

楼主:
净搞些自问自答,不好意思。。。@_@

网友C:
应该可以用。我自己就做电缆。我的电缆用在S7-200上很稳定的。连S7-200 CN的都能用。我的网站: plc.123ye.com.
email:  zyj6333@hotmail.com

网友C:
我的电缆是自适应的。不需要拨任何拨码。

楼主:
昨天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D:
几十块钱的都可以 用。

网友C:
我生产的电缆能用于西门子S7-200的,也能用于三菱的FX系列的。大家觉得有意思的话,给我联系吧: zyj6333@hotmail.com

网友E:
用一个485带光隔的转换器就行了,不隔离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