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功能代码

楼主(2006-12-13):
1 out of 2 system ==> 二取一系统
1, master element ==> 主要元件,是指控制开关等元件。它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保护继电器、延时继电器等中间元件,使设备投入或撤出运行。注:本编号通常用于手动操作的元件,若某一电气或机务元件无其它功能编号可表示则也可使用本编号。
10, unit sequence switch ==> 单元顺序开关用于变换顺序,使各个单元从多元设备中投入或撤出工作。
11, multifunction device ==> 多功能元件。可完成3 个或以上比较重要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只能由多个功能元件组合完成。该元件所有能完成的功能应在图纸、元件功能定义清单或继电器整定单中说明。注:如果元件仅具有2 个功能,则以这两个功能的编号表示。
12, overspeed device ==> 超速元件通常是直接连接的速度开关,当电机超速时动作。
13, synchronous-speed device ==> 同步速度元件,如离心速度开关、差频继电器、电压继电器、欠电源继电器、或任何形 式的元件在接近电机的同步转速时工作。
14, underspeed device ==> 欠速元件,当电机转速降到低于给定值时动作。
15, speed or frequency matching device ==> 速度或频率匹配元件,其功能是调整和保持一台电机或一个系统的速度或频率,使之与另一台电机或系统的速度或频率相等或接近。
16, not used ==> 备用
17, shunting or discharge switch ==> 分路或放电开关,用于接通或断开除电阻器外的任何器件,如电机的磁场绕组、电枢绕组、电容器和电抗器的分路。(本类器件不包括那些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分路用的器件6 以及类似器件,同时也不包括切换电阻器用的器件)
18, accelerating or decelerating device ==> 加速或减速元件,用来合闸使电机引起增速或减速的回路。
19, starting-to-running transition contactor ==> 起动-运转转换接触器是一种能使电机由起动接线状态自动转换到运转接线状态的元件。
2 out of 3 link ==> 三取二逻辑元件
2 out of 3 selection circuit ==> 三取二选择电路
2 out of 3 system ==> 三取二系统
2 out of 4 system ==> 四取二系统
2, time-delay starting or closing relay ==> 延时起动或闭合继电器,其功能是在切换程序或保护继电器系统动作之前或之后的任一时刻提供所希望的延时量。功能号48,62,79 及82 定义的除外。
20, electrically operated valve ==> 电气操纵阀是一种应用于流体管道上的电气操作控制和监测的阀门。(该阀门功能可用后缀字母说明)
21, distance relay ==> 距离继电器,当回路的导纳、阻抗或电抗的增或减变化超出预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22, equalizer circuit breaker ==> 均衡电流断路器用于多元装置中,接通或切断电机磁场的调节设备、断路器或其电源平衡装置。
23, temperature control device ==> 温度控制元件,反应电机设备、介质的温度升高或降低的元件,当温度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以恒温器为例,当温度降到一预定值时,合上开关柜的加热器)
24, volts per hertz relay ==> 电压/频率继电器。当电压与频率的比率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该继电器具有瞬时或延时特性。
25, synchronizing or synchronism-check relay ==> 同步或同期检查继电器。同步元件提供输出使两条回路在零相角差时闭合,它不一定具有电压及速度控制。同期检查继电器使两条回路在规定的电压、相差和频率内并列。
26, apparatus thermal device ==> 设备热元件,当被保护设备或其它介质的温度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
27, under voltage relay ==> 欠电压继电器,当电压降至给定值时动作的元件。
28, flame detector ==> 火焰检测器是监控燃气轮机或蒸汽锅炉等中心火焰的元件。
29, isolating contactor or switch ==> 隔离接触器或开关,用于事故运行、维修、试验时将一回路与其它回路明显的隔离开来。
3 hinged arch ==> 三铰拱
3, checking or interlocking relay ==> 校验或联锁继电器,在装置中,反映其它元件的工作位置或一些预定条件的元件,可用来确定一个工作程序是否继续进行,或停止或对一些元件的工作位置和一些预定条件进行校验。
30, annunciator relay ==> 信号继电器是一种非自动复归的元件,在保护元件动作时分别给出直观的显示兼可完成闭锁功能。
31, separate excitation device ==> 他励元件,当起动时连接同步电机的并激磁场回路到他励磁场的电源,或使电源整流器的励磁回路和灭弧回路带电。
32, directional power relay ==> 功率方向继电器,是在一给定的功率潮流方向达到某一预定值时动作,比如发动机失去原动力而变成电动机运行导致的逆功率。
33, position switch ==> 位置开关,当此元件功能编号的主要元件或设备零部件的工作位置达到某一给定位置时接通或断开接触。
34, mater sequence device ==> 主程序元件,如电动操作的多节点开关、计算机程序元件等。当对一台设备进行起动、停止或其它顺序性切换操作时,利用它来确定该设备中主要元件的操作顺序。
35, brush-operating or slip-ring short-circuiting device ==> 电刷或滑环短路元件可用来提起插入或移动电机的碳刷,或短路其滑环或用于使转向器接触或撤出。&

网友A:
继电保护得知识,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B: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