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局收电费是收的那个功率?

楼主(2006-12-13):
供电局收电费是收的那个功率?另外无功补偿后是,无功不变,还是有功不变?

网友:
有功,有功不变另功率因数太低会罚款好像是低于0.86吧忘了

楼主:
不对,供电局要求是cos0.9以上,但是如是计算的是有功功率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进行了无功补偿之后,如果无功不变的话,有功增大,倒转你交的电费多了,

网友:
老大有功不变,怎会增大

网友A:
供电局收有是有功电费,但是无功低了要罚款的

楼主:
如果有功不变,也会出现问题,有功不变,无功变小,视在功变小.,如果供电局是算的有功电费,意思是你进不进行无功补偿,都无所谓,如果你进行了无功补偿,还得投入很多钱,你还是亏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发电机发出来的是视在功还是有功功率,

网友:
功率因数低会罚款,你不怕罚就行

楼主:
等一下,我问我在发电厂的一个同学,就知道发出来是什么功.

楼主:
不行,电话打不通,大家先说说再说

楼主:
怎么没人回?

网友B:
至于电厂发何种功率,其实视在功率已经包含了有功功率,发电机上标称的是视在功率,而用电设备使用的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X功率因素就等于有功了。所以,笼统的说,说发电机发的是视在功率也是对的,说有功功率也是对的。。

网友C(2007-06-10):
有功不会增加,如果功率因素太低,供电局是要罚款的哦

网友D:
发电机有功、无功都要发,其实就是视在功率。由于负载性质不同,同样的有功功率,发电机的输出电流不同。功率因数低,输出电流大,带负载能力降低,因输出电流不能超过发电机的额定电流,所以要尽量提高负载的功率因数,也是电力系统为什么对功率因数低的用户罚款的原因。
    电力收费是按有功电量收的,无功电量是对用户奖励和罚款的依据,无功补偿做的好,每月可得到相当可观的奖励(视变压器容量),此奖励应按比例提给运行电工。

网友E:
供电局收费标准当然是按有功功率收费,无功功率规定有的地方不一样,无功一般在有功的70%范围内是不用交钱的,小型电站就不一了,他给电网不仅仅是有功,也要按比例给无功。用户无功补偿达到cos0.9左右,就OK了,补的太多没有奖励的。

网友F:
按照有功电表计量收费,对于无功进行监视,不可过高或过低.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工控自动001在 2006-12-13 11:32: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有功不变,也会出现问题,有功不变,无功变小,视在功变小.,如果供电局是算的有功电费,意思是你进不进行…
--------------------------------------------------------------------------------------------
进行了无功补偿后,有功不变无功变小,视在功变小。供电局主变可以供应更多用户,相当于主变大了,所以要你你进行了无功补偿

网友H(2009-03-01):
你们的意思,就是一般不是很好理解呀, 能不能说的更多一点呀, 没有说到本质上呀,

网友I(2009-04-29):
我公司每月无功缴费就达3万多,目前功率因数为0.71,不知无功收费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J:
有功和无功的同时存在的,,,相俯相成的,,,

供电局收有是有功电费,但是无功多了要罚款的 ,,所以要进行无功功率补偿,,,

网友K:
供电局收有是有功电费。进行无功功率补偿会减少线损。发电厂发电包含有功和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供电局收不到钱,但功率因数高,可以提供出更多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