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级控制系统基础

楼主(2006-12-13):
串级控制系统-----两只调节器串联起来工作,其中一个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调节器的给定值的系统。
例:加热炉出口温度与炉膛温度串级控制系统

1. 基本概念即组成结构

串级控制系统采用两套检测变送器和两个调节器,前一个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后一个调节器的设定,后一个调节器的输出送往调节阀。

前一个调节器称为主调节器,它所检测和控制的变量称主变量(主被控参数),即工艺控制指标;后一个调节器称为副调节器,它所检测和控制的变量称副变量(副被控参数),是为了稳定主变量而引入的辅助变量。

整个系统包括两个控制回路,主回路和副回路。副回路由副变量检测变送、副调节器、调节阀和副过程构成;主回路由主变量检测变送、主调节器、副调节器、调节阀、副过程和主过程构成。

一次扰动:作用在主被控过程上的,而不包括在副回路范围内的扰动。二次扰动:作用在副被控过程上的,即包括在副回路范围内的扰动。

2. 串级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当扰动发生时,破坏了稳定状态,调节器进行工作。根据扰动施加点的位置不同,分种情况进行分析:
* 1)扰动作用于副回路
* 2)扰动作用于主过程
* 3)扰动同时作用于副回路和主过程
分析可以看到:在串级控制系统中,由于引入了一个副回路,不仅能及早克服进入副回路的扰动,而且又能改善过程特性。副调节器具有“粗调”的作用,主调节器具有“细调”的作用,从而使其控制品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3. 系统特点及分析
* 改善了过程的动态特性,提高了系统控制质量。
* 能迅速克服进入副回路的二次扰动。
* 提高了系统的工作频率。
* 对负荷变化的适应性较强

4. 工程应用场合
* 应用于容量滞后较大的过程
* 应用于纯时延较大的过程
* 应用于扰动变化激烈而且幅度大的过程
* 应用于参数互相关联的过程
* 应用于非线性过程

5. 系统设计
* 主参数的选择和主回路的设计
* 副参数的选择和副回路的设计
* 控制系统控制参数的选择
* 串级控制系统主、副调节器控制规律的选择
* 串级控制系统主、副调节器正、反作用方式的确定

网友A:
串级控制是一种复杂控制系统,它根据系统结构命名,是由两个或以上的控制器(主环、副环、次副环……)串联连接组成,一个控制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控制器的设定值,每一个回路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调节器和控制对象。
主回路中的调节器称为主调节器,作为系统的主被控变量,又称主对象;副回路中的调节器称副调节器,控制对象为副被控变量,又称副对象,它的输出是一个辅助的控制变量。
串级控制回路系统增加了副回路,使性能得到改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能迅速克服进入副回路扰动的影响。定性分析:当扰动进入副回路后,首先,副被控变量检测到扰动的影响,并通过副回路的定值作用及时调节操纵变量,使副被控变量回复到副设定值,从而使扰动对主被控变量的影响减少。即副环回复对扰动进行粗调,主环回路对扰动进行细调。因此,串级控制系统能够迅速克服进入副环扰动的影响,并使系统余差大大减小。
2. 串级控制系统可以串级控制、主控和副控等多种控制方式,主控方式是切除副回路,以主被控变量作为被控变量的单回路控制;副控方式是切除主回路,以副被控变量作为被控变量的单回路控制。因此,在串级控制系运行过程中,如果某些部件发生故障.可灵活地进行切换;减少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网友B:
锅炉给水调节系统在低负荷时采用单冲量调节系统。为克服“虚假水位”现象对给水调节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蒸汽参数稳定、给水流量允许的情况下给水调节系统可自动或手动切换到三冲量调节系统。负荷大于30%时一般采用由汽包水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组成的三冲量串级调节系统来调节给水阀,以使汽包水位满足机组运行要求。在给水调节三冲量调节系统中汽包水位信号经汽包压力补偿后作为主调的输入,蒸汽流量信号经温度、压力修正后与给水流量信号一起作为副调的反馈输入。给水流量为加入喷水流量信号后的总给水流量。无论是单冲量调节系统还是三冲量调节系统,测量汽包水位的变送器均为三重冗余。经过压力补偿后的汽包水位信号采取三取中的处理方法,当至少有一路水位信号故障时也可由运行人员决定采用哪路信号进行调节运算。 为保证给水自动调节系统的有效工作,针对不同负荷、不同水位偏差值及水位偏差的变化情况从多组PID参数中选择一组参数进行调节。在异常情况下系统自动切至手动操作。

网友B: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串级控制,但是由于系统的负荷的变化,在小于负荷30%时自动切换成单个PID控制。

楼主:
的确,汽包水位3冲量控制属于典型的过程控制案例。

网友C:
你抄,我也抄,反正抄袭无罪。不过控制实现可不是这么简单的。这种逻辑是拿来投标骗人的伎俩而已。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我可是做过现场的调试的。这个是我们给客户讲课的一部分内容。

网友D:
根据我的经历这么多年来所有的串级调节系统都没有成功的投入运行,理论上是讲的通,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包括DCS系统。我们的加热炉炉出口温度控制采用智能数字调节仪,控制误差在正负2度之内。

网友D:
我们是采用单回路控制。

网友E:
工控自由:

汽包水位三冲量属于比较经典的控制方式,现实控制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效果绝对非常好的。如果说你们觉得不好的话,可能是你们参数整定得不好,或者是设备选型等系统原因,不是控制策略的问题。

无敌小老头:

小容量机组温度控制可以采用单pid导前微分方式。但是大容量机组,温度控制多采用串级。XIAO菜德控制方案是汽包水位的,非常好用。对于汽包水位,还用你那么简单的控制方案,行不通的。

网友C:
“张策”,不是说不好呀,只是说这个是经典控制方式罢了,尤其是“XIAO菜”贴的控制图,是大家都在采用的控制逻辑,我说抄袭的本来就是大家都在抄袭吗。很多标书的里面的控制方案都采用的这样的逻辑。我说错了吗?抄袭的不见得就不是好的呀。明白否?

网友E:
 工控自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4 14:29:00
    你抄,我也抄,反正抄袭无罪。不过控制实现可不是这么简单的。这种逻辑是拿来投标骗人的伎俩而已。

另外,这不算抄袭。这是对于经典控制策略的应用。如果这算抄袭的话,那你用汉字谢子是不是抄袭了古人的汉字成果呢?火电厂的设计方法是不是抄袭了郎肯循环理论呢?

网友F:
串级控制需要看实际情况指定的 怎么运用怎么整定完全是个人的水平问题 与串级控制系统本身的特性无关

对于说些外行话的人 估计是高级的电脑高手而已 是控制系统的菜鸟罢了

网友B:
我来说一句公道话,串级控制在电厂的DCS控制系统里面,是最常用的一种控制策率,目前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至于你们说得有的电厂不能用,这个我也知道一些原因,一般的小电厂,由于惯量太小,不好控制,对现场的技术服务需要比较高的水平,又得现场人员没有耐心,所以导致运行不稳定。

网友B:
再补充一下,现场投运MCS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对工程人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e

网友B:
这两个帖子内容比较象,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5335

网友G:
串级控制在电厂的DCS控制系统里应用很广泛   而且相当成熟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现在大一点的电厂,用到串级调节的估计有97%以上,我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

网友G:
是啊! 菜兄 我们电厂的15MW ,30MW ,60MW , 135MW机组统统用串级控制。效果很好呀。

网友E:
串级调节的估计有97%以上,夸张了。像机侧许多系统都是单回路的,很简单的,没必要用串级吧?

网友H:
电厂的汽包水位控制已经很成熟了,只要现场的测量、控制单元没问题,应该都可以投上自动,我投过几个锅炉,欢迎交流。

网友I:
东西都是视环境而定的呀

网友J:
汽包的液面控制的可以有两种控制方案:
1.液面与上水流量串级控制,外送蒸汽流量作为前馈量参与控制;
2.液面单回路控制,上水流量和外送蒸汽量作为前馈量参与控制。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成熟的前馈控制方案,作为串级控制方案举例来讲不太合适。
至于控制参数的调整,需要经验,更需要耐心。
建议对液面参数加数字滤波,消除扰动,应该很好调整的。

网友E:
如果有哪个厂家汽包水位控制不好,可以联系我,免费帮你调试。

网友B:
还是楼上的兄弟有魄力,现在的这个三冲量的控制已经非常成熟了,大家可以买一些相关的MCS的书籍。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非常成熟的控制策率。

网友K:
现在很多电厂都不用汽包炉了....

网友L(2007-01-26):
总体来说,效果应该是很好的。只是参数设置问题,才导致控制的不稳定。

网友M:
应该没问题,不过2.5万的锅炉,给水自动主副控PID参数一般多少?

网友B:
燃烧主要和煤的品质有关系,实际实现的确比较困难

网友N:
以前遇到过锅炉给水的串级控制, 是用调节器实现的, 但一直是等幅振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理论和实际差很多.

网友E:
以前遇到过锅炉给水的串级控制, 是用调节器实现的, 但一直是等幅振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理论和实际差很多.

一般来说,都是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O:
很典型,很实用!!!

网友P:
    还是楼上的兄弟有魄力,现在的这个三冲量的控制已经非常成熟了,大家可以买一些相关的MCS的书籍。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非常成熟的控制策率。
谢谢啊

网友M:
哈哈,不错,一般各种PID参数怎样估计?

网友Q:
DCS+PLC QQ群:13779528
欢迎大家来交流

网友R(2007-02-27):
张召强,你也在这上面乱说?

网友S:
[b]三冲量水位控制器
可编程调节器(串级控制)[/b][/i]

请和我们联系:
www.geatelec.com
great@greatelec.com
电话:010 63788630,
传真:010 63798488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S:
   三冲量水位控制器
可编程调节器(串级控制)

请和我们联系:
www.geatelec.com
great@greatelec.com
电话:010 63788630,
传真:010 63798488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b]

网友T(2007-04-03):
我们这的电厂也是用串级的,只是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少。

网友U:
我现在就有个串级回路,说实话,每套系统调起来太麻烦,经验参数基本没什么大的用处

网友V: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网友V: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有没有人在煤泥循环流化床锅炉上作过项目的,请教.

网友W:
   是啊,的确是这样的,水位调节是最成熟的了,我在火电厂工作了7年,感觉燃烧控制比较困难,耦合太多,比较难控制,精度达不到.

网友E:
 自由200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5 13:12:00
    我现在就有个串级回路,说实话,每套系统调起来太麻烦,经验参数基本没什么大的用处

那是你不善于用。不能怪系统不好。

网友X(2007-05-04):
小弟在这里请问一下关于给水串级调节的,为什么一投上自动的话,反应特别慢,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错误,谢谢

网友E:
 自由2007:
    我现在就有个串级回路,说实话,每套系统调起来太麻烦,经验参数基本没什么大的用处

还是你运用不熟练。我的QQ:39246231
我可以帮你

网友E:
本人擅长PID参数整定。
有问题可以找我。QQ:39246231
免费。只是想看看自己的经验有多大局限性

网友E:
 非走不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4 16:03:00
    小弟在这里请问一下关于给水串级调节的,为什么一投上自动的话,反应特别慢,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错误,谢谢

一般来说,是参数设置的原因。

网友Y(2007-07-05):
我看了关于串级控制系统的介绍,感觉跟书上讲的差不多,如果是从书上直接摘抄的,那就没什么必要了。
我倒是很想看看您们介绍一些更高级的一些控制方案,比如,模糊控制、专家控制系统,多变量预测控制系统,甚至神经网络及遗传算法在控制中的应用等等,期待中。。。。。。。。

网友Z:
我们马上就开始调试,我去试试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 !

网友AA(2007-09-03):
串联控制回路的确有他的实用优点,可是碰上副控回路检测故障时,这就不在是好事情了,在我们化工领域用到的也的确是比较的多,也同样出现过好的问题!

网友AB:
高级控制在一般的工业中好象用得不广吧,我们毕业时有人做了个神经网络及遗传算法的,好象没多少人愿意看

网友AB:
3冲量用的多

网友AC(2007-10-28):
汽包水位三冲量控制没有任何问题的,有问题的是锅炉的燃烧控制,现在和利时及其浙大中控在这方面控制都有自己的控制方案,参数设置是关键;

网友AD: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现在正在做一个锅炉汽水控制系统,我看了你们的留言,很有见地。。。能否多多指教。关于三冲量的控制方案及温度压力的补偿作用。现在如果常规仪表,用那种调节器功能较好,能否指教。

网友AE:
有没有更详细的。。玻璃企业煤气水位控制图》

网友AF:
我这里有两个变量想做个串级控制,一个是流量一个是液位.流量对生产比较关键,但是液位过高或过地又不行,最主要的是进料量不定加上容器比较小.本来做个串级也没什么,但我担心控制效果不好.因为原来有个类似的串级一直都不好用,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G(2008-05-12):
很经典的控制策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