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对位置控制如何?

楼主(2006-12-13):
请教一下:一连续作业的机器,(输送皮带,或传送装置)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求走完设定的距离,(误差控制到一两毫米最大五)并且是随工艺要求不断的调整,(现用了伺服系统)请问高手,采用变频如何?在变频选型方面注意哪些?(注,马达是小型不超1.5千瓦)

网友A:
变频不能用,还是用伺服吧,用带定位的变频也行,不过不便宜呀。
用通用变频器也行,不过我怕精度不行,调试还麻烦。

网友B:
对电机转速要求高吗?
PLC加变频器(带刹车),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C:
不好控制

网友D:
这方法看行不用一个接近开关再变一下变频器的转速进行调试呵呵我没有做过你试一下最好用伺服

网友E:
个人观点:不易控制.

网友F:
要求算高了(对变频器来说),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G:
我在吸塑机上用变频器做定长进料控制,线速度约为1M/S;电机功率5.5KW,减速比40;用艾默生变频器加编码器,编码器可装在电机后面或机械轴旁,精度约3MM.控制结构简单,造价低.有机会可交流一下,我在深圳,13006665862

网友G:
以上说的只是例子,实际上电机功率同负载的关系大点,同精度关系相对较小.

网友H:
我刚涉足,不知道深浅,望大师们给点工控方面的资料,各方面的都行。
病毒就不要了,呵呵。
谢谢。
gouzhiq@126.com QQ:690886361

网友I:
速度是多少,这是控制精度最基本的参数,允许减速时间是多少?我用普通变频器可以控制到0.2MM的精度

网友J:
我们有一款编码器是绝对值Rs485输出和增量值A/B相输出一体型的(双输出),485信号进PLC ,控制位置,A/B增量信号进变频,控制速度,可用于搂主所述情况。这样可以控制减速点与刹车点,精度可做的较高。
型号:GAM60R13E10R4A 上海精浦机电021-32031167 gemple@online.sh.cn

网友K(2007-03-02):
用丹佛斯变频可实现伺服功能
详情请浏览:www.keyidanfoss.com.cn

网友L(2010-02-02):
也要考虑到皮带的打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