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的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6-12-13):
我在监视PLC时,出现这样一句话: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293D9F4,Read of address 0293D9F4.而且在出现这句话之后,要想在对PLC进行操作,有时行,有时不行.而且他会重新侦测通讯口.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的软件肯定是WPL2.09的吧?

楼主:
是2.08

网友A:
可否提供你的软件版本以及你的WPL程序。

网友A:
打开你的WPL,点击"说明",然后将画面抓下来寄给我可以吧。lesing2828@msn.com

楼主:
能给QQ吗?
我直接传给你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们不允许使用QQ
邮箱:dulixing2828@yahoo.com.cn

网友B:
根据现象看,好象不是PLC软件的问题。如果连接PLC不良就会报这个故障,如图:
看看电缆连接什么样:PLC编程口端,PC端。或者编程电缆本身连接不良。 我自己就生产台达编程电缆及其与HMI的通讯线。一直很好。如果需要,可以提供给你。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截图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楼主:
TO朱勇军:
出现的情况跟你的截图差不多,我的提示是0293D9F4.我以前用从来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能不能有谁告诉我这提示是什么含义那?

网友A:
可是我没有收到?

楼主:
那我重新发一下

网友A:
好的,已经收到!请问您使用的是台达标准的编程电缆DVPACAB215/DVPACAB230吧?

楼主:
我没看到这样的编号,是买PLC时送的

网友A:
出现access violation 讯息是系统错误,这种讯息很难抓bug
出现这种讯息时,除非你能找出规则让它重现,不然的话不容易找到错误的。

楼主:
那我怎么办那?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或则建议也好.

网友A:
你的WPL2.08软件在和PLC通讯(监控)时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就这次才有的

楼主:
最好是QQ

楼主: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回家向你请教.
要下班了

网友A:
已经告诉你MSN了,我们公司不让上QQ!lesing2828@msn.com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只能是重新打开WPL软件,因为这可能是软件的一个Bug,与PLC通讯无关!

楼主:
但是以前用时从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吗?

网友A:
此问题是软件的BUG,不会影响PLC程序的运行!

楼主:
今天调试时,因为客户的要求与先前的一工程是一样的,因此我就套用的上次程序,而且那个我已经调试正常运行了.所以程序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今天却遇到了通讯不正常的问题,出现的情况没有规律性.有时会一直都正常,有时就是一开始是正常的,但是后来通讯就死了.因为外界的数据是变化的,但是读回来的值是不变的.
请问大家,你们在做通讯时遇到这些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能给些意见吗?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数据冲突?或者通讯频率太高,通讯不正常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与下级设备有关系。之前有用台达PLC通讯控制OMRON的E-Type变频器,该变频器符合Modbus协议。同样的程序控制台达的可以,控制OMRON的有时会报故障!

楼主:
通讯频率应该不是很高,波特率就9600.与下级设备也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上次也是与ABB,和台达的DTC通讯.
关于通讯读的数据只有2个,一个是当前的压力值,一个是当前的频率值.但是数据不是有冲突,而是数据一直不变.

网友A:
我并不是说的通讯速率,而是你是否很频繁的读取/写入下级设备的内容。你的意思是下级设备的参数一直在变,而读取回来的数据也应该随之变化,可是却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
不管怎样,只要PLC运行就一直进行通讯读.写很少.只有客户改变设定值才会进行通讯写

网友C:
有时是会出现这种提示,关闭对话框後一般在线监控、程序保存之类的功能可以继续,对程序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能否提供您的WPL程序?

楼主:
可以,我发到你的邮箱吗?

楼主:
TO lesing:
程序已经发到你的邮箱,写的不好别见笑,初学者!注解都在,你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已收到,不过由于我的系统是繁体系统,看不了注释!请问你程序执行时,程序的扫描时间有多久?

楼主:
我现在不在现场.下午我去后,告诉你.
这跟通讯的不正常有关系吗?

网友A:
你的D96和D190李的内容是不是显示同样的数据?

楼主:
D96是从变频器读回来的当前的频率值
D190是当前的压力值

网友A:
我知道!我是说你现场调试时D96和D190里的内容是否一致?另外你的子程序P8和P9好像有同时执行的情况发生,而你P8里面包含有Modrd指令,而P9里面有MODWR指令,你怎么去避免这两个执行同时执行?

网友A:
你怎么去避免MODRD和MODWR这两个指令同时执行?

网友A:
通讯控制下级设备时,一定要避免两个MODBUS指令同时执行的情况,最好使用标志位去间隔两个以上通讯指令的执行。因为两个通讯指令一起执行的话,就会发生通讯冲突,以其通讯逾时或者通讯错误

楼主:
我是用M50也解决两者同时通讯的问题的

楼主:
图片发不了.我发到你的邮箱了.

楼主:
晕,怎么又好了

网友A:
刚才看了你的程序,你使用的通讯格式为9600,8,E,1,RTU模式,此模式下,当执行MODRD时,读取到的数据会存于寄存器D1073和D1074中,而执行MODWR时,下级设备返回的数据仍然会存于寄存器D1073和D1074中。

网友A:
另外请问你是读取变频器频率时,数据不刷新,还是读取DTC的数据时,数据不刷新?

楼主:
如果数据不刷新,2个数据都不刷新

楼主:
我刚去看过了.扫描时间2.7MS.今天过去通讯又全都正常了.
但是PLC和屏连上通讯后,再监视PLC的通讯就不正常了.
说明一点:屏与PLC的通讯线是自己做的.
如果说我的通讯线没做好的话,我在屏上给一个启动指令,又是可以启动的.回来我也检查过了,线的接头都是好的.

网友D:
看了你的程序,你程序有些问题,P8子程序的两个M1127的前面应该分别加上M207和M203.就象你的P9子程序中的M200和M201一样.

楼主:
我按你的建议加上了.M207和M203.但是情况依旧

网友D:
我和lesing.du分析了一下.你的程序存在隐患:
1.P9中,M1123前面就算加上了M200(或M201).也可能出现情况:M200 ON(发出MODBUS写命令)的时间到达了200ms,但却没有收到回传的数据(M1123一直为OFF),这样该笔数据交换就没有完成.这时,M200由ON变OFF,M201由OFF变ON(开始发送第二个MODBUS命令),在第一笔数据交换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发送第二比数据命令,可能会发生冲突.

解决方法:对M1123=ON的次数计数(比如为C0),C0=0时,执行M200;C0=1时,执行M201;C0=2时,清零即C0=0,又开始执行M200,如此循环.P8的情况也一样.

2. P8和P9中的MODBUS指令有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你程序中有可能发生情况:P8中的通讯指令还没有执行完成.CALL P9就开始执行了.

解决方法:在CALL P9前面加上常开接点M50.

3. 你的D1129中写入了逾时时间,但你没有规划逾时后如何动作,建议用M1129写一段程序(逾时后程序该如何动作)

以上是一些建议,不一定是问题的症结.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认为你的程序本身就有一些问题。P8和P9有没有可能同时被执行?或者正在执行P8里面的MODRD时,有没有可能P9也被调用?那样的话,通讯就很有可能会有冲突?另外你在主程序中加一条指令,LD M1129
CNT c100 k10000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花时间帮忙看那没注解的程序.应该比较头疼吧?
嘿嘿.
我正在修改中.修改好后,我发到你的邮箱,你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扫描时,不应该是从上往下吗?
所以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出现同时又要读又要写的问题.因为调用子程序的条件不会同时满足.

网友D:
CALL P8和CALL P9是不会同时执行,但仍可能有冲突
打比方说,CALL P8执行后,M207执行,发出MODBUS读命令,但下级设备一直没有回传数据(即该次通讯没有完成);这时CALL P8不执行了,开始执行CALL P9,M200发出MODBUS写命令,这时如果上次的MODBUS读命令数据突然回传,你说会怎样??

网友D:
P8和P9的冲突用常开接点M50似乎也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保证P8中的通讯全部完成,才能调用P9.还是要用M1127和M1123来想办法.

网友A:
现在可以看见注解了,把系统弄成简体的了。不过通讯控制下级设备,建议使用标志位(特殊继电器M1123、M1129、M1140等)去间隔开两笔通讯指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会有冲突,或者你用时间间隔也可以,但要给每一个通讯指令充足的执行时间。

楼主:
在调用P9前有个限制条件的.P9只会执行一次

网友D:
那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TO lesing:
   有些问题想请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谢谢!

网友A:
好的!我打开邮箱看看!可能要晚上才能回复您!

网友A:
TO:Miss Liu
你的邮件已经回复,并且是用你提供的DOP-A程序去控制PLC,可以实现对PLC的控制,具体请参照mail,我的通讯格式为9600,7,E,1
,请确认你DOP的通讯设置与PLC的通讯设置一致。

楼主:
TO lesing :
   我就不再跟帖了,邮件跟你联系!您回复的邮件我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E:
很有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F:
一点意见,台达PLC编程口和485口在PLC里是否同一个通信口,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打开来看看.这样就容易理解你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G:
apple MM,程序发给我看看.

网友H:
计算机的通信口可能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