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适当的触摸屏

楼主(2006-12-13):
何選購一個適當的觸摸屏
觸摸屏在當今的新產品設計上是一項新的零件, 在這三年內有許多觸摸屏的工廠誕生, 使用者可能從外觀無法判別某一家生產的觸摸屏品質好壞,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簡單的方法可以由外觀上看出大略產品的品質。
另外市場上有4線式、5線式、6線式和8線式的生產廠商, 到底那一種設計才符合我們的需要?触摸屏的的贴合有水胶贴合与双面胶贴合两种。當拿到一片觸摸屏時看一下觸摸屏的四周是否印有綠色的邊框, 如果有的話, 大概可以猜到是絕緣油墨, 絕緣油墨也可能是半透明的顏色。 那这个种类的应该是水胶贴合的,绝缘油墨起到隔绝上下层线路的作用。这种做法触摸屏不耐高温,不能适合复杂的恶劣环境(如高温高湿),抗干扰能力不强。另外可以看一看出線端的設計,一般这种制程会在尾巴与屏连接处有一个缺口。如果厂家用的胶不是高级的材料,那尾巴與觸摸屏本身粘的力量不夠,经温度湿度的变化,或人安装时的不注意,尾巴就会造成线路断裂, 此觸摸屏很容易就壞掉了,觸摸屏若壞掉要修復的機會不大。
再者可以將觸摸屏拿在手上用60°角度看一下表面是否有牛頓環產生(一种让人看上去有点玄晕的彩虹纹), 若有牛頓環產生的觸摸屏, 表示此工廠在處理牛頓環問題經驗不夠。用手指按觸觸摸屏感覺一下是不是觸摸屏有上下二層,或像有气泡存在似的。 若感覺到,則表示此工廠對提供一個良好品質的觸摸屏產品還有一段路要走。再者, 我們根據不同的觸摸屏設計提供一些看法。
4線式設計
這是最基本的做法, 也是當今90%觸摸屏工廠的設計主流,因為將觸摸屏X.Y軸的線路直接拉出來, 透過觸摸屏控制器轉換, 可讀到使用者觸摸的位置。 4線式的設計最好是用在小尺寸產品上, 小尺寸指的是10.4’’以下的尺寸, 因為觸摸屏是靠表面電阻的阻質經加入電壓後轉算出觸摸的位置, 表面電阻可能會因為環境或其他原因的緣故產生老化現象, 在小尺寸的觸摸屏上不易被使用者感覺出來, 4線式觸摸屏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8線式觸摸屏
8線式觸摸屏則是可以彌補4線式觸摸屏設計和大尺寸發生的現象, 所以8線式觸摸屏在每一邊上設計了一條“感應線”, 若表面電阻發生老化現象可以靠感應線发出信号,经控制器计算,立刻調整回正常情況, 所以8線式的設計對10.4”以上的尺寸是一項最好的設計。
5線式觸摸屏:
    5線式的設計是指X,Y軸皆放在底層玻璃上, 上面的導電薄膜則只是條感應線, 這種設計只能用在大尺寸上, 因為四邊的線路區域要比8線式的線路來的寬。一般5線式的觸摸屏價格比4線式和8線式要高。
6線式觸摸屏
6線式是在5線式的設計再加上一條“地線”(Grounding)。
任何种类的产品都是有等级之分的,就像我们买衣服有便宜的也有贵的,触摸屏也是,它有玩具规,商业规格,工业规格,车用规格和军规,我们设计产品一定要找符合我们规格要求的触摸屏,我们都讲性价比,那就不能单单考虑价格便宜了。
以上是我对触摸屏的一些了解和选择触摸屏的方法,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方法,欢迎大家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