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串行通信

楼主(2006-12-13):
  各位大侠,大家好。
  我想用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由于涉及到RS232电平与TTL电平转换,我用的是MAX232,我是自己照着电路图做的。做完后引出7根线(3个与串口相连,2个连正5伏电源,2个连步进电机驱动器),也不知道对不对啊,而且步进电机驱动器有4个口:OPTO,DIR,FREE,CP,分别该与哪相连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挺弱智的,但我真的搞不懂了,也找不到相应的资料,只好求助各位了,望给予解答,谢谢!
  如果哪位知道相关的资料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机控制器是什么。步进电机有专门的通讯口,而不应该是OPT0,DIR。FREE,CP。DIR好象是正反转;CP好象是脉冲,控制速度。
看电机驱动器的使用说明。用通讯控制的话,要知道它的通讯协议。
我的 Email: zyj6333@hotmail.com。我在上海工作。

楼主:
谢谢这么快给答复。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一共10个口,2个接电源(VCC GND),4个接步进电机(A+,A-,B+,B-),还有4个就是我所说的
OPTO(输入信号公共端),DIR(方向电平),FREE(脱机信号),CP(步进脉冲信号输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四个口应该如何连接,它们的输入信号应该分别由什么提供。是与串口直接相连呢,还是与MX232相连。

网友B:
用串口来直接控制步进(不是用通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希望你做出来以后分享一下,谢谢,呵呵

网友C:
接 DIR 和 CP ,OPTO接5V。

楼主:
谢谢刘岩利大侠,可能您忘了,我给您发过留言的。
您说的“接 DIR 和 CP ,OPTO接5V”,是不就是说DIR和CP接MAX232,OPTO直接接5伏的电源,对吗?那FREE不用管了吗?
能给提供一些资料吗?我不是自己不爱学来问大家,实在是感觉无从下手,再次谢谢。

网友C:
呢子机在网上搜吧"直接用串口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