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仪表

楼主(2006-12-13):
超声波物位测量

智能型一体化非接触式连续物位测量仪,适用于各种过程控制系统

应用
Prosonic T 适用于对液体及颗粒料位进行非接触式连续物位测量的一体化仪表。有两种不同测量范围的变送器可供选择。

FMU230
    固体测量范围:2m
    液体测量范围:4m

FMU231
    固体测量范围:3.5m
    液体测量范围:7m
两种变送器都配有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用于对时间行程测量原理的补偿。

性能和优点

 螺纹连接G1½",1½NPT"或G2",2"NPT

可旋转外壳

 带可选现场显示,按钮操作简便

 LED发光显示能快速监测操作状态

 两线制供电

操作
通过面板上的四个键-, +, V ,H ,可对参数进行设置、显示,并可进入Endress+Hauser操作矩阵及其他功能:

 对三个固定目标的回波自动抑制

 线性化修正(11点)

 零点和满度标定

 一级回波检测(二次回波)

 对干扰回波进行自动抑制

 参数锁定

主要技术参数

 盲区:FMU230 0.25M    FMU231 0.4M

 振频:FMU230  70HZ    FMU231 35HZ

 声波发散角:а<5.5°

 保护等级:IP67

 测量误差:最大测量值的 0 . 2 5 %

 分辨率:3MM

 介质温度: -40...+80°C ( 内含温度传感器)

 工作压力:螺纹连接3bar

安装指导

 安装探头时,应保证最高物位在盲区以下,探头端面应伸入罐内。(加安装管时例外)

 注意安装角探头应与物面垂直避开加料扇区

 不可在一个罐内同时安装两个ProsonicT

 不能将探头安装于罐中心

价格说明  现货特价销售
产品数量  常备现货
包装说明  纸包装,适合长途运输
产品型号  FMU230E-AA32,FMU231E-AA32
测量范围  0-7米
测量精度  0.25%
输出信号  4-20mA 二线制
电源及功耗  24VDC 8W
咨询传真024-31306690 EMAIL:zhuhe315@163.com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范围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出来的,实际运用的话,要考虑现场工况的影响,例如一定密度的气体,如7M的测量范围,一般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测量5M左右

网友B:
哥们,你是买多了吧 !要是你是从别的途径进购的话,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合适,况且你也没什么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