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富士伺服

楼主(2006-12-13):
使用富士私服,采用位置控制的时,正转命令FWD/反转命令REV接通时,私服电机是一直按照设置的速度运行到信号短开,还是只运行完设定的脉冲数就停止呢?如果是前者,那有没有除了设置04号参数以外的改变私服电机运转方向的方法?急~~~~~~~~~

网友:
位置控制,当然是靠脉冲数决定行程。至于如何换向,是是信号切换,仔细看手册吧

网友A:
我没用过富士伺服,但请问:伺服也像变频器一样用正转命令FWD/反转命令REV吗?当上位机发出高速脉冲过程中又突然要反转时,正转命令FWD/反转命令REV这类开关信号能及时反应吗?一般伺服都是用PUL和
SIGN或CW/CCW或A/B两相脉冲,这样能及时对方向的反应

楼主:
看了手册,但手册上说得不清楚,所以才问的!

楼主:
正转命令FWD/反转命令REV,这两个是手动信号输入.

楼主:
是不是可以通过上位机的发出的脉冲控制呢?我准备用的三菱的1PG这个特殊模块

网友B:
朋友
你用的是W系列吗?
W系列的手册上有这方面的介绍的
你是不是用的内部指令方式,通过控制驱动器上的I/O点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阿?
如果是我觉得最好用位置控制中外部接脉冲方式比较好!

网友C:
021-54961177转173找白工问问吧.
www.sesh.com.cn

楼主:
我用的是GYG152C3

网友D:
我是富士最有实力的供应商,您的电机是从谁手里购买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给你做技术支持。我电话:024-23286336/37/38/39

网友E(2007-08-29):
我是富士W系列的代理商,有何问题可以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