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冗余配置

楼主(2006-12-13):
双CPU冗余配置,只是在5000里面的项目属性中,选中冗余项吗?还用在WORX中规划吗???

网友A:
不用了,这正是他的优势,但你用双CPU冗余,必须要通过CONGTROLNET带远程2个节点以上的I/O,所以NETWORX 还是要用的。

楼主:
TO:风中舞者
    可是我下完程序,冗余CPU的RUN灯没有亮。其它远程IO都OK。为什么???谢谢!

网友B:
你要查看1757-SRM模块显示的信息,看看是否同步。

楼主:
to; CLX
我看了显示没有同步的状态!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你看一下1757-SRM 有没有synx 如果有表示同步了,
备cpu 的I/O指示灯好像不亮。两个cpu是在同一模式下么?

楼主:
不是的哥们!如果同步的话,运行指示灯都应该亮;而IO灯亮的为主控制器!!!请帮助我解决不同步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如果没有同步,就会显示SRM模块DISQ,这时你就需要排查多种原因了,比较快速的办法是通过RSLinx软件查找SRM模块不能同步的原因。如果还搞不定,就要查看冗余系统手册了。

网友B:
To: kevindby

如果没有手册,可以到下面的网站下载: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public/documents/webassets/browse_category.hcst
当然也可以留下邮件地址,我发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是stardby18@yahoo.com.cn  我看看回头把原因告诉你!你说会不会是SRM的连接光纤有问题啊?

网友B:
手册已发请查收。如果是光纤问题,通过RSLinx软件查看SRM模块一样会有提示信息的。

网友D: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