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 PWS6600 通讯

楼主(2006-12-13):
哪位大侠帮忙一下:采用PWS6600通讯,PWS6600的COM1和S7-200通讯,另外一个通讯口用RS485作为MODBUS从站,如果主站发送读取0000地址的数据命,令那么实际读取的数据是哪些寄存器的数据???不胜感谢 ... xxy_999@sohu.com

网友A:
PWS和S7-200通讯很简单。我就生产通讯线。如果让PWS作为从站,你的知道其通讯协议。

网友B:
标准的modbus地址标识符为:
0x(可读写),1x(只读),3x(只读),4x(可读写)
如果触摸屏选择modbus master 协议,那么:
人机地址 modubs标准地址
BO ------------------ 00001
W0 ------------------ 40001
另外也可以直接选择modicon 984 协议,其地址可以直接与标准地址相对应。

网友A:
如果用S7-200做从站的话,估计很难。S7-200的通讯协议不公开。

网友C:
我也没有发现S7-200的通讯协议的详细说明,看来SIEMENS公司确实是对自己的技术进行了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