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PWS6600

楼主(2006-12-13):
哪位大侠帮忙一下:采用PWS6600通讯,PWS6600的COM1和S7-200通讯,另外一个通讯口用RS485还可以作为MODBUS从站吗?不胜感谢 ...               xxy_999@sohu.com

网友A:
我用过HITECH与西门子S7-226的通讯。这个很简单。只一根电缆连接起来,把PWS与S7-200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就可以了。我就生产PWS到S7-200、300的通讯线,HITECH一般也赠送。另外的口做主站我做过,做从站没有做过。不过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我在生产。

网友B:
可以给你发些资料

网友C:
!!PWS6600的COM1和S7-200通讯,另外一个通讯口用RS485还可以作为MODBUS从站!!

网友D:
PWS6600两个通讯口是可以同时通讯的

网友D:
查一查6600的手册吧,上面好像讲了一些关于通讯支持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