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隔离变压器问题向高手求助

楼主(2006-12-13):
一般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电源)都是隔离的,那么请教一下,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对于配电箱壳有没有电压?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2007-01-18):
看你二次接地没有

网友B:
说的不是很明白。以220V单相隔离变压器为例子。
二次零地没有短接,则输出的任何一相对配电相都是110V,没有零线和地线之分,当零地短接后,则零线对配电相电压为0V,火线则是220V。

网友C:
xluyao007:误人子弟!!

网友D:
xluyao007: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E:
不知道!!!自己测量!!!!

网友F(2007-02-21):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参考电势自成系统,输出端如果没有与箱壳有连接关系(对于交流来说,这包括直接相连,或是电容电感相连),则任何输出端对于配电箱壳都没有电压,测他们之间的电压,就象测你家木桌上的不锈钢杯子和你家插座零线之间的电压一样。

网友G:
楼上的说对了;不过,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以及漏电阻的存在,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电压,但这个电压取决于分布电容,漏电阻的值.

网友H:
上边两位说的对。

网友I:
如果有电压就不叫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J(2007-03-23):
不好有对地电压的,知道不

网友K:
我认为芯片和bby说的很对

网友L:
楼上的说对了, 如果有电压就不叫隔离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