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隔离变压器问题向高手求助

楼主(2006-12-13):
一般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电源)都是隔离的,那么请教一下,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对于配电箱壳有没有电压?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输出端没有连线到外壳,就不会有电压。但通常由于分布电容以及磁场的感应作用,会感应一点电压,值不会很大。

网友B:
 芯片级维修说得完全正确!有电压是不正常的。

网友C:
  有一点的.既使绝缘良好的变压器.隔离端对地也总会有点电压的.....

网友B: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那一点感应电压是正常的,既不会影被控制的设备,也不会电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6-12-14 13:43:00 发表的内容: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那一点感应电压是正常的,既不会影被控制的设备,也不会电人。
--------------------------------------------------------------------------------------------
是的!

网友D:
丁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4 13:56:00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6-12-14 13:43:00 发表的内容: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那一点感应电压是正常的,既不会影被控制的设备,也不会电人。
--------------------------------------------------------------------------------------------
闪电为什么电人呢?它也是隔离的?

网友C:
.晕这我说不清.呵呵..问乐此不疲老师吧...

网友E:
会有电压的,因为输出端没有接地时,它的两个输出端都是浮地的。所以在做ETL认证时,有些设备变压器二次侧的一端必须接地,保证零电位!

网友F:
1、隔离变压器就是一种提供完全隔离的没有电联系的独立的电源,它的输出端与大地零电位不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输出端对于配电箱壳没有电压;
2、有电压,是不正常的,说明这个隔离变压器的质量有问题?
3、隔离变压器为了达到“隔离作用”,采用了加强绝缘的措施、屏蔽的措施,它要保证二次侧与一次侧绝对隔离、安全!

网友B:
    雷电是大气中自然放电现象,云层的放电可对飞行器发生危害,云层对大地的放电则对建筑物和人畜危害极大。现代防雷的技术原则是强调全方位防护,综合治理、多层设防,把防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由于雷电的危害无孔不入,雷电的破坏作用主要由以下几种方面引起:
    直击雷:直击雷是雷电直接击在建筑物上。由于雷击时,雷电压高达几百万-几千万伏,雷电流高达几万到几十万安,强大的雷电流所经物体上的水分受热汽化膨胀,而产生强大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从而使建筑物遭受到破坏,同时可能会引起火灾。
    感应雷:感应雷是指当雷云来临时地面上的一切物体,尤其是导体,由于静电感应,都聚集起大量的雷电极性相反的束缚电荷,在雷云对地或对另一雷云闪击放电后,云中的电荷就变成了自由电荷,从而产生出很高的静电电压(感应电压)其过电压幅值可达到几万到几十万伏,这种过电压往往会造成建筑物内的导线,接地不良的金属物导体和大型的金属设备放电而引起电火花,从而引起火灾、爆炸、危及人身安全或对供电系统造成的危害。另一种情况是,在雷电闪击时,由于雷电流的变化率大而在雷电流的通道附近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感应电磁场,对建筑物内的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破坏,又或者使周围的金属构件产生感应电流,从而产生大量的热而引起火灾。另外,当架空线遭受直击雷或产生感应雷,高电位便会沿着导线电源线以及信号侵入变电站或建筑物内,这种雷电波侵入也会对电气设备造成危害或使建筑物内的金属设备放电,引起破坏作用。
    要使建筑物内部设备不受雷电损害的根本办法,就是使建筑物具有一套完善的防雷设施,为了实现其对不同雷害的防护目的,必须采用接闪、分流、屏蔽、均压、接地等技术措施。建筑物的防雷设施应包括接地体、引下线、避雷网格、避雷带、避雷针、均压环、等电位、避雷器共八个技术环节。有效利用建筑物架构相互焊接成网,做好笼式屏蔽和等电位处理。这种设计不仅经济实惠而且符合现代防雷的思路,为电气和电子设备防止雷电电磁脉冲(LEMP)破坏提供了基础条件,利用建筑物的基础桩、梁柱等结构钢筋,作为引下线和接地装置,具有经济、美观和利于雷电流散流以及不必维护和寿命长的优点。将建筑物的桩筋、地梁内的主筋和柱内的主筋焊接起来,并把地梁外圈梁中间(网格)钢筋焊接成一个闭合环路,组成一个完整的接地系统。这种接地系统与大地接触面广,接地电阻低,而且钢筋得到混凝土的保护,受侵蚀作用减少,接地电阻比较稳定。
     现代雷电的综合防护,不但要解决建筑物的直击雷防护,还有对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种金属管道、电源线、信口线的LEMP防护,以确保建筑物内电器、电子设备等的安全。利用建筑物屋顶的避雷带、网和四周墙面内的柱钢筋作为引下线,以及梁钢筋相互焊接,把进入建筑物的水管、金属管道等金属构件作良好电气连接。这样,整座建筑物就形成了一个理想的“法拉第笼”屏蔽网,不但能使雷电流有良好的散流途径,均压分流、接地电阻小、而且整座建筑物形成统一的等电位系统,保持均压作用。利用地下建筑物基础接地体,由于接地体面积大,大大降低了接地电阻。利用柱筋作为引下线,由于引下线多,分流效果好,可大大减少了各引下线的电流值。在高层的建筑物防雷中,考虑到雷电流的散流途径长。从接闪器到引下线到接地装置的电位梯度大,为了均衡电位,降低电位梯度,对高层外圈梁的钢筋焊接成闭合回路,构成水平避雷带,可有效地防范侧击雷。

TO 小电工82
以上是转贴的一篇关于雷电的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雷电压高达几百万-几千万伏”

1、隔离变压器的隔离作用是有条件的,是有使用、适用范围的;
2、如你修电视,需要一台隔离变压器,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3、讨论问题,也应是在一定条件(有时是默认的、不需要讲出来的)下的讨论,是在使用、适用范围内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漫无边际的讨论,永无结论!!!
4、而且,这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漫无边际的讨论,对那些概念忘了、不经常用的师傅是一种误导!!!

网友G:
我想是有电压的,只是电流要小一些。
我们煤矿井下供电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这样与大地没有回路。可对地是有电压的,还是能电人的。

网友H:
应该有感应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