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6-12-13):
1.开关形式:
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 ,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开或关动作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的,可以做调节。
2.工作性质:
电磁阀一般流通系数很小,而且工作压力差很小。比如一般25口径的电磁阀流通系数比15口径的电动球阀小很多。电磁阀的驱动是通过电磁线圈,比较容易被电压冲击损坏。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就是开和关2个作用。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比较耐电压冲击。电磁阀是快开和快关的,一般用在小流量和小压力,要求开关频率大的地方电动阀反之。电动阀阀的开度可以控制,状态有开、关、半开半关,可以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流量而电磁阀达不到这个要求。
电磁阀一般断电可以复位,电动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加复位装置。
3.适用工艺:
电磁阀适合一些特殊地工艺要求,比如泄漏、流体介质特殊等,价格较贵。
电动阀一般用于调节,也有开关量的,比如:风机盘管末端。

网友A:
电磁阀——以电磁力为动力控制阀的开关,只有开或关两种状态。
电动阀——以统一的标准信号为控制源,可连续控制阀的开关量。

网友B(2007-02-05):
通/断控制选用电磁阀.
比例/流量调节控制 用电动阀

网友C:
电磁阀和电动阀是完全两种不同形式的仪表, 电动阀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和调节阀是一类, 都是控制工艺流体的阀门, 尤其用在电站, 如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蒸汽管线上.....
而电磁阀大多数应用场合是和开关气动阀门连用, 做为一个附件, 控制气动阀门的气源.

网友D:
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只是名字相近而已

网友E:
楼主说的电磁阀是一种阀门,不同于常见气动阀门附件,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参考:http://info.pv.hc360.com/2005/11/3017045847.shtml

网友E:
电磁阀示意图

网友F:
好,明白了!

网友G:
他们的工作原理和用途关联不是很大。没有太大比较的意义!

网友H(2007-05-10):
没啥比较意义,只是名字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