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教-用编码器控制马达转速

楼主(2006-12-13):
一个系统两个编码器通过FXPLC和2DA模块控制两个马达的转速.
因为这方面接触的少,哪位高手帮帮忙.
程序里面的数值该怎么样编程设定.
急~!
如果有这方面的安例程序的话 发给我看看
谢谢~
nl@kenmec.cn

网友A:
这样描述不好回答你。我需要知道你系统要求才可以知道怎样配置编码器、电机驱动器及如果用反馈来控制。如果是变频器的话最简单的就是通讯控制。省钱。根本不用2DA,不过对于FX来说要加个485扩展。如果用台达或其它S7-226 、S7-224XP等,它本身就有2个通讯口。台达还比较便宜。
我有例子,控制5台电机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A:
我电子邮件是:zyj6333@hotmail.com。
和大家一同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