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刨改造的主电机功率

楼主(2006-12-13):
请教:
    龙刨的主传动电机为30KW Z2型直流电机,现改为交流变频传动,选多大功率的4极普 通电机比较合适,刨时吃刀量较大,负载较重。
    谢谢!

网友A(2008-05-08):
最好是改用440V的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B:
还应该是30KW电机。

网友C:
还是用30KW电机即可

网友D:
如果选30KW 4极电极,功率小了,,变频器的输出力矩特性比直流电机差

网友E:
采用开关磁阻电机,30KW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