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维修过威利430喷码机,请指教

楼主(2006-12-13):
最近维修了一台威利430喷码机,其故障是溶剂抽不到混合缸里面去,总显示粘度过高,观察面板显示IO扳没有给电在溶剂缸的电磁阀,电磁阀不动作,IO板上检查不出什么毛病,请各位师傅赐教,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A:
离深圳近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
pcbrepair@163.com  13751131502

网友B(2007-11-13):
     你可以先把混和缸的墨水用气管抽出一部分,然后用溶剂添满,那样的话粘度就降下来了。 溶剂抽不到混合缸里是因为混合缸是满的。

网友B:
    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C(2007-12-21):
能打字就行,别管他。

要不人工降低黏度,还是不行监测黏度的坏了

网友B:
  粘度的检测要有一定的时间,不是一开机就能显示的。

网友D(2009-04-05):
调整墨水系统参数,墨路参数

网友E(2010-02-06):
同意浪迹&天涯说法!

网友F:
换一台 更高级的已经出来了 全自动 自动调整

网友G(2010-12-07):
电磁阀可能坏了,我原先的单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个电磁阀,重新设置了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