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mircomaster440如何两种方式调节频率

楼主(2006-12-13):
求助!我想实现用一个转换开关实现两种方式对频率的调节,开关自动是由模拟输入0-10v控制频率 BOP无法控制频率 开关手动时用BOP调节 模拟输入无法控制频率 请指点我修改那些参数 接哪些端子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不过外部控制与BOP面板控制好像不能同时起效.

网友B:
参看频率给定设置参数

网友C(2007-03-13):
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用0--10V和BOP调速。1.采用P1000=12,当BOP调速时,用转换开关切断0-10V信号线,此时只有BOP调速。当0-10V调速时,用转换开关接通0-10V信号线,由于BOP的速度设定为0,此时只有0-10V调速。缺点是转换是需使变频器处于停滞状态并且BOP的升降速键不能随便调。2.采用BICO技术也可实现,但参数较复杂。

网友C:
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用0--10V和BOP调速。1.采用P1000=12,当BOP调速时,用转换开关切断0-10V信号线,此时只有BOP调速。当0-10V调速时,用转换开关接通0-10V信号线,由于BOP的速度设定为0,此时只有0-10V调速。缺点是转换时需使变频器处于停滞状态并且BOP的升降速键不能随便调。2.采用BICO技术也可实现,但参数较复杂

网友D:
TO井力:
我们公司是新换一批西门子M430现在太原出差,想要一个外部起停信号与0-10V进行速度调节请问设定方法。谢谢。急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