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问题

楼主(2006-12-13):
GP和S7-200通讯时出现如下出错代码:04B:017:010,并在开电源5分钟之后一直叫,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程序问题,但不知从何查起
注:一开始运行过一段时间
不知哪位碰到如此问题,请赐教.

网友A:
我用过GP和FX通讯。即便通不上也不会叫的。
检查GP和S7200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否。

楼主:
谢谢,但我的前提时用过一段时间,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建议您下载"GP用户手册",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我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C:
还是使用国产的吧

楼主:
国产的现在也还可以了

网友D:
为什么GP上显示的是02:FD错误信息?我用的是FX1N系列的PLC.电缆也是直接连在GP上.

网友E:
02:FD接收数据错误;
请自行查阅GP用户手册解决.

网友D:
是不是给GP传送文件画面时和PLC一起都要连接上?我是说GP和PLC是不是也要一起连接起来?谢谢

楼主:
显示的是SYSTERM ERROR(04B:017:010),查过相关的GP手册,未找到这个出错代码.

网友E:
1.检查GP电源线和输入信号线的接线;
2.检查FG端接地是否正确;
3.重新下载GP的程序(注意把GP系统画面也下载);
...

网友F:
确认是否将系统传输下去了,如果可以确认的话,打GP维修电话问问是否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