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差压变送器型号量程选高了怎么使用?

楼主(2006-12-13):
EJA差压变送器型号选高量程了,怎么可以在小量程上也能使用?
例如表高量程的范围是2500MMH2O~50000MMH2O,现在要用的表量程是0~800MMH2O,怎么样能用?

楼主:
具体怎么迁移呢?请教了

楼主:
准确度5%就可以了

网友A:
也不用迁移,就是把二次表的量程也相应的调整了.
只是精度上会有点下降,
等于满量程才10mA左右吧!

网友B:
强烈建议你不要用!最好换一台,哪怕是Y厂的

网友C:
最好换新的!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的话,最好用不用

网友B(2007-02-02):
主要是看两个量程的膜盒是不是相同的,如M或L

网友E:
EJA的可以用智能终端校,如果相差太远就不好办了!要求高的话建议你换表!

网友F:
可以试试如下方法: 确认一下工艺要求的精度, 如果不是很严格的话, 在允许的精度内, 把一次表和二次表的量程都设定为0-2.5M, 按照EJA的精度是可以测量0.8M的量程的.

网友G(2009-02-10):
有什么嘛,直接迁移就是了,

一般仪表都是100:1的量程比的。

网友H:
直接加标准压力 改量程  不过有个可调范围,自己注意

网友I:
10楼的,量程比100:1???

网友J:
调下量程就可以了啊   只是可能精度会有点变化  没啥啊

网友K:
用BT200手操器改一下量程设置即可,操作很简单.5分钟就可搞定!

网友L:
用BT200手操器改一下量程设置即可,分别改一下上下测量范围,

网友M:
EJA的最好不要去改量程

网友N(2009-04-08):
调下量程就可以了啊 只是可能精度会有点变化

网友O:
根据选型资料查查你的变送器膜盒量程可调范围吧,能调就用BT200手操器改下就OK。否则只能换表了。

型号上第10个字代表膜盒范围,例如EJA110A-DMS5A 中的“M”标示M膜盒,M膜盒范围是0~1...100KPa,也就是说这表的最小量程可以到0~1KPa,最大量程可以到0~100KPa。

网友P:
一般都是用BT200改..不过能改的范围有限

网友Q(2009-05-13):
2500~50000不能用,0~50000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