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启动IOSEVER 和EXCEL

楼主(2006-12-13):
如何才能自动启动 IOSEVER,(当VIEW运行时,要求是否启动IOSEVER,点击是,却无法启动) ,怎么办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IOSERVER可以设置成Windows的服务,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不过现在应该用较新的DASServer,同样也是可以设置成服务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