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才能自动启动 IOSEVER

楼主(2006-12-13):
如何才能自动启动 IOSEVER,(当VIEW运行时,要求是否启动IOSEVER,点击是,却无法启动) ,怎么办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在运行程序之前,要先运行I/O SERVER,你在I/O SERVER里设置一下就好了.可以自动启动的,好象是I/O SERVER---->TOPIC里吧,记不清楚了有一个菜单里有设置的

网友B:
在I/O SERVER里设置,可以随系统一起启动

网友B:
如果在使用当中,中断I/O SERVER,再次启动需要从系统服务里面启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左键点击弹出菜单里面的“管理”,进去后点击“服务”,在里面手动开启)

网友:
如果在使用当中,中断I/O SERVER,再次启动需要从系统服务里面启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左键点击弹出菜单里面的“管理”,进去后点击“服务”,在里面手动开启)
支持!讲到点子上了

网友B(2007-03-06):
自己回来看看 没有人啊 可怜啊……

网友C:
在哪里可以找到I/O SERVER设置 ?

网友D:
在系统的路径(Path)上,加上I/O Server的安装位置试试。

网友B:
如果在使用当中,中断I/O SERVER,再次启动需要从系统服务里面启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左键点击弹出菜单里面的“管理”,进去后点击“服务”,在里面手动开启.
当然,默认是随系统启动的。

网友E:
需要从系统服务里面启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左键点击弹出菜单里面的“管理”,进去后点击“服务”,找到I/Oserver启动方式,设置为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