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H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6-12-13):
E+H压力变送器PMC45.量程-100mbar...+100mbar.损坏.用一台量程-1000mmh20....+1000mmh20的压力变送器替换.结果不能正确控制风机,当时换算一下能用,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随有中文说明我想要一份,E-main. cheke1969@163.com

网友A:
100mbar  = 1020.7305mmH2O ??????

网友B:
1mbar=10.2mmH2O,
100mbar=1000.2mmH2O
量程应该是一样的,这个量程应该是差压的吧?

网友C:
你看下变送器的结构形式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再看下量程和输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