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中的输出整数和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2-14):
有两个输出,LMN,LMN_PER,前者是REAL,后者是WORD,请问下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要把输出给到AO的话,是把LMN还是LMN_PER 写到PQW呢?

楼主:
- -标题错了,应该是实数和字。。

网友A:
LMN--是操作值
LMN--是外围设备操作值
PV--是输出 (输出到PQW)

楼主:
谢谢rjj5460,我还有些疑惑:
操作值和外围设备操作值是什么概念呢?
另:我看我别人的一段程序,都是把LMN_PER用MOVE直接给PQW了,这样的话PV输出是否就可以不使用了?

网友B:
LMN_PER 直接输出到PQW,如果接LMN的话,那还要经过*27648/100 然后在输出到P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