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多的要求

楼主(2006-12-14):
我所选用施耐德ATV61系列变频器,
在作一拖三电机控制时能不会同时给三台电机附不同的工作频率?
那么在选型变频器时又应当注意些什么啊?(功率,电流?)

谢谢!

网友A:
<在作一拖三电机控制时能不会同时给三台电机附不同的工作频率?>
无法给不同的工作频率。
设计时注意负荷的要求变频器功率是否够用和启动的力矩等等。
负荷重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