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系列变频器在酸洗控制中的一些经验之谈

楼主(2006-12-14):
                           在推拉式酸洗线控制中使用6SE70的一点心得
1.变频或逆变模块中通讯板CBP的通讯速率可达1.5Mbps;
2.用P830可以屏蔽你想屏蔽的故障,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装置的安全性。注意,使用此功能须谨慎;
3.当变频器直流侧没有外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时,如果在电机制动情况下频繁报过压F006或F010,可以使用Vdmax来放宽直流母线所能承受的电压峰值(P515,P516)从而将反馈电动势的允许电压提高,使装置能尽最大能力来工作在制动状态。使用此功能须谨慎;
4.在空载电机进行优化的时候,对于P536应相应调整,30%~100%为适宜。当系统要求响应速度要慢和稳的时候,其值适当降低使用,此时优化出的P参数值小,I参数值很大,当然可以手工调整,最好有示波器采样进行调制;
5.速度闭环时,P222默认连接K091,即编码器反馈值;
6.在逆变器的直流侧存在有效电压的情况下,而且使用矢量控制方式的时候,应禁止交流输出侧开路,否则会烧坏直流侧的熔断器;
7.当装置内设置电机采用热保护时候应对P380~P384给予适当设置
当不采用热保护时候,应对P383的参数值给予清零,否则报故障F021;
8.主回路不加输入电压时候,屏蔽掉F008,即可进行模拟测试;
9.当电机负载侧有减速器时候,采用矢量控制时候选择P114=1;
10.当速度闭环的时候,屏蔽层要与编码器地线接好,否则高频干扰会影响编码器信号, 波动很大导致张力不稳;

楼主:
    针对目前变频器的应用市场的逐步扩大,传动工程师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技术水平也要求越来越高,仅仅把电机转动起来已经不能满足自动化控制要求。
    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大家在帖子上多多发表见解和自己的经验,无论对于错,都能互相促进,互相提高,这就是上论坛的真正作用和目的。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能力。

网友A:
火热的风: 我也是做冷轧的,不过不是传动,主要是一些线上的辅助设备顺控。以后还要向你多请教。

我做的主要是西门子的S7-416,PCS7

楼主:
    我知道你做的应该是基础自动化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虽然简单,但是也有他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点特别多,不管是输入信号还是输出信号,不管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因为基础自动化是整个系统能否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往往现场的维修量的多少就是取决于这一块的稳定性,而且虽然你控制的是辅助设备,但既然是辅助那就是必不可少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象液压站,气站,润滑油站,稀油站之类的都是很关键的。
   这是我对你做的一点看法,不成熟。

网友B:
请教火热的风:你在做扎机恒张力控制时,6SE70变频器你一般选的是第几个PPO,比如说我的第三个PZD选择P256,怎样与P256连接上,第4个PZD选择P257怎样,又怎样与P257连接上呢?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夏季风:
    西门子的模块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方法,那就是连接器,有K参数,B参数,只要我们根据他的功能图设计的思路,连接我们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至于你问得PPO问题,其实是PLC做的事情,一般选择的是PPO4,可以传输6个字,假设从远程PLC通过Prfibus网络传输第三个字是P256所需要的,那么我就连接K3003。第四个字是P257所需要的,那么我就连接K3004。很简单的。你多看看使用大全的功能图,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A:
TO 火热的风:
    你说的差不多,我现在的项目里面就是主要负责酸轧线的入口CTN MTN 2块CPU.
    也许是我刚开始接触冷轧的原因,冷轧的轧机上的机架等控制,好像现在基本上就是2家公司在做---西门子和日立.而我们公司冷轧上也是在和这2家公司合作

网友B:
谢谢火热的风!
  不过我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火热的风.最近我看到一条生产线,老外用的全是6SE70的变频器,不过他用的是CPB2,请问CPB2与CPB1有啥区别,他为啥要用CPB2,而不用CPB1呢,我看见说明书上,要是用CPB2的话,那么参数就是8000了,而不用3000,比如说上面第三个PZD连接P256就是8003,第4个PZD连接P257就是8004,是这样的吗,你经常用哪个CBP呢??

楼主:
回复夏季风:
我一般用的是CBP2通讯板,CBP2是小块板,需要适配板ADB和总线连接器LBA。CBP2附着在ADB上,ADB插在位置3槽G插槽内。

楼主:
回复夏季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CBP2是通讯板的名称,而不是使用大全里面说得第一块通讯板CB或者第二块通讯板CB,使用大全里面的说法是在你使用两块通讯板的前提下才用到K8000的系列参数的。通常我们只用一个CBP2,所以只用到K3000系列的通讯参数了。

网友C:
支持,多多交流!
我目前在做设计,即将开始搞调试的东西

网友D:
好  留着   我这几天也在研究70呢  多向大家学学

网友B:
    再次感谢楼主(火热的风).

网友E(2007-08-01):
不错,都是前辈
以后还要多说些你们的经验/
我知道做这个还要很多计算,能把你们的经验公式告诉下吗
\谢谢

网友F(2008-12-25):
注意了!!!请问在钢铁行业中酸轧工艺环节中,常用到什么酸?????? 需要测试酸浓度的吧?

网友F:
坦白说本人对钢铁行业不太了解,难道就只有马钢有在用超音波浓度计吗?????????其他钢铁厂不测试酸浓度成份???????  很不解

谁能解答一下:我的联络方式:021-54252899*2984  杨 韩    上海尚田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G:
请教火热的风,西门子6RA70里面PI调节器设置P226,227的时候,功能图里面的阀值1,阀值2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含义,谢谢

网友H(2012-01-19):
碳钢一般用盐酸,测试用酸浓度计美国的GLI

楼主(2013-04-13):
西门子免费技术资料大全:向我索取zhuoyonghao@163.com   www.saifuc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