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主站的PLC程序交流

楼主(2006-12-14):
不知道哪位同仁通过自由口编过Modbus主站的程序,请赐教

网友A:
本人做过。接近1000行。

网友B:
用凯迪恩PLC做过通过自由口编过Modbus主站的程序
变频器伦茨的、英威腾的和台达的都是MODBUS从站,
与这些变频器通讯都要用到

网友C:
Haiwell(海为)国产PLC,它可以方便地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支持多种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你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你不用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你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你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你可以到海为网站(http://www.haiwell.com)了解并下载编程软件、程序示例及其他所有资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支持,我通过G3系列PLC编过MODBUS主的程序,单纯的数据采集和开关量控制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是希望能编的更加完善一些,不知道几位能不能对编程进行更深入一些的说明

网友D:
To Logic PC
您好,我刚开始学,正在学着用step7编modbus程序,能否把你编好的给我看看,谢谢。

楼主:
TO liwei8203
其实单纯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的程序很简单,只要根据MODBUS协议的帧格式,发相应的数据帧过去,从站就会有相应的返回帧回来,把发送帧和返回帧的数据进行处理就可以了。我用的时和利时G3系列小型一体化PLC

楼主:
TO LIWEI8203
给我留个邮箱吧,我可以给你发到邮箱里,我编的那个很简单,别见笑啊

网友E:
modbus调试器modbus调试器

楼主:
TO 老星土
那个调试器软件是要收费吗

网友F:
请问楼上的 LOGIC PC: 和利时G3系列小型一体化PLC 14点的能作为 MODBUS主站 使用吗?

楼主:
TO 哈工大
你好,可以,因为其支持自由口编程.PROPROW软件,支持6种编程语言,其中ST语言类似于高级语言,如果高级语言基础好且熟悉MODBUS通讯协议,编写MODBUS主的程序,应该更容易实现

网友F:
哦,原来是这样。本以为和利时G3系列小型一体化PLC 只有一个通讯口,好像没有现成的 MODBUS_MASTER 指令。呵呵 在高手面前都有办法,谢谢!

楼主:
客气了,常联系,就是和利时的软件给用户的发挥空间更大一些.

楼主:
希望高手多提宝贵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