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了我几天的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06-12-14):
工作元件:两个电磁阀,YV1,YV2
动作要求:上电后不需任何操作,自动开始循环
          0 min:0 s--4 min:40 s    YV1吸合,YV2放开
          4 min:41 s--5 min:0 s    YV1YV2同时吸合
          5 min:0 s--9 min:40 s    YV2吸合,YV1放开
          9 min:41 s--10 min:0 s(0 min:0 s)    YV1YV2同时吸合
控制元件: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数量尽量少吧

网友A:
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电子电路的话就好解决了,大概用不了1个时间继电器的钱就能轻松搞定。1个555时基电路1元,加一个4017 1元,10个二极管(1N4148)几个个电阻1元,8050三极管2个0.2元,小块试验电路板一个5元,一个8W12V变压器一个整流乔,2个100uF电解12元,2个12V继电器10元,共计30元左右,大约需要2个小时做出来(要是熟练还快)。

网友B:
感到自己要学的太多

楼主:
那些电子元件做的东西现在虽然我是不会做,可是如果真想拿那些做的话我相信在网上书上找一找还是能做出来的。可是我现在有的条件是那些现成的工控产品,而且电气元件比电子元件用起来也方便,比如楼上说的就没有显示功能,如果你要有时间显示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还是那么好实现。
我只是想请大家帮帮我解答下我的难题,而不是把我的题目否定掉。谢谢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分开考虑。YV1吸合时间0:0-5:0  和 9:41-10:0 2个时间段  ; YV2 吸合时间 4:41-10:0 。 这样就好办了,在10:0时候给个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E:
到此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