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塑壳断路器和小型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6-12-14):
大家好,我是学计算机的,在这方面是新手,想请教大家塑壳断路器和小型断路器的区别,如果我用d型小型断路器做天车的总电源开关可以吗?谢谢指教。

网友A:
塑壳断路器一般用在工业上。
小型断路器一般用在家居上。
两者使用环境和标准不同,某些环境也可通用。

网友B:
塑壳断路器一般用在动力和配电系统中
小型断路器一般用在控制系统中和小功率动力和配电系统中。
即使本体电流相同,但分断能力也不同
另外还有空断,主要用在配电中

楼主:
那我说的小型断路器能否用做天车电源总开关,天车电机负载约30KW。谢谢。

网友:
小型断路器的触点电流是60A,用在30KW电机上不行.

楼主:
小型断路器做20kw电机电源开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那你就天天=着换开关吧 现在的开关质量本来就差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它们的工作原理,不完全相同。适用环境也有区别。

网友E:
塑壳断路器一般额定电流较大(我见过最小的是80A,不是不能小,关键是价格较贵,小电流以微断为主,特殊的地方可能也会用塑壳),保护功能更强,通常带有热保护可调、断相保护等。
微断通常在63A以下,也有100A的。价格较便宜,功能较少,一般只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多用于建筑配电,工业设备等小电流场合!

网友F:
关注中,塑壳断路器也有小电流的,5A,10A,15A,20A,30A都有,微断也有100A的,不过我感觉微断散热性能不好,长期大电流易误动作,要降级使用。

网友G:
张见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