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系统块OB86

楼主(2006-12-14):
若在PLC程序中调用了OB86,但在OB86程序代码中并没有写任何内容,这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结果?说清楚一点行不?

网友B:
OB调用分优先级,OB86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系统分优先级才调用。现在你人为调用了,增加了循环时间而已

网友C:
只要在分布式I/O (PROFIBUS DP或PROFINET IO)中检测到中央扩展机架(不带S7-300)、DP主站系统或站故障(进入事件与离开事件时),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6。
如果OB86尚未编程,当检测到此种类型的错误时,CPU将转为STOP模式。
可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OB86

网友D:
同一楼上的说法,但说明一点,OB86里可以不写任何程序,当CPU监测到上述错误时,因为有了OB86,CPU可不停机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按照我个人习惯
OB86每套程序都会调用
但是从来不写程序
只是防止CPU停止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F:
只要在分布式I/O (PROFIBUS DP或PROFINET IO)中检测到中央扩展机架(不带S7-300)、DP主站系统或站故障(进入事件与离开事件时),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6。
如果OB86尚未编程,当检测到此种类型的错误时,CPU将转为STOP模式。
可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OB86。

网友G:
ob86:远程模块故障不停机,也可以编写程序,根据状态字,不过没编过,基本上每个程序都调用了一下。

网友H(2008-05-07):
谢谢各位 偶的站跳 加了OB86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