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磨电除尘器运行的效果

楼主(2006-12-14):
     我厂在引进先进主机设备的同时,引进先进的除尘设备,全厂环保投资650.5万元,占设备总投资9.63%,并设置了3台史密斯公司电除尘器和65台袋式除尘器。其中50台为脉冲袋式除尘器。除窑头、窑尾粉尘排放部位设置两台电除尘器外,考虑到煤粉制备系统排出的煤粉尘含有害物质SO2、CO、及NOX等,还在煤磨设置了一台FL静电除尘器。其型号规格:IFE300/W25/2×35—3640/IT/IF/D4A,气体温度65℃,总收尘面积671m2,处理废气量510m3/min。
    另外,煤磨设置静电除尘器极易引起燃烧爆炸,在设计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1)在煤磨出口处设置温度控制点,并与入磨冷风门组成自动调节回路,严格控制入磨的气体温度。
    (2)煤磨进出口设有负压检测和报警器,用以监视磨内负荷,防止空磨。
    (3)在静电除尘器出口管道上设置CO检测和报警器,检测出CO的含量为1750mL/m3时立即报警,超过2000mL/m3安全浓度便自动切断电源,在煤粉仓入口亦设置CO检测报警器。
    (4)在电除尘器出口以及灰斗上装设温度检测和报警器,当温度达到75℃时立即报警,80℃时自动跳闸。
    (5)在粗分离器,旋风分离器上,煤粉仓顶部,以及电除尘器顶部分别装设防爆阀。
    (6)煤磨系统还设有惰性气体灭火器。

1  静电除尘的特点
    静电除尘的除尘效率高,可达99.99%以上,可以适应处理大的烟气量。所收集粉尘颗粒的范围大,对于小到0.1mm的粉尘仍有较高的的效率。可以适应于高温烟气。消耗的电能少,可以减少运行费用。自动化程度高,在现代电除尘器中,供电电压都采用自动控制,因而可远距离操作,维护量也少。

2  煤磨系统的流程
      煤磨排出的废气主要来源于熟料冷却机二室侧面排出的部分热废气(停窑时一部分来源于从磨入口端冷风阀进入的冷空气;热气则来自于煤磨专用的烧油热风炉)。气体由磨系统主风机抽吸,依次经过磨机、粗粉分离器、旋风除尘器,对煤进行烘干,并与煤粉分离后排入电除尘器,在电除尘器内与剩余的煤粉进一步分离后,经烟囱排入大气。出磨煤粉进入粗粉分离器后,其中的粗粉被收集并返回到磨头重新粉磨,细粉由旋风除尘器和电除尘器收集下来即为煤粉产品,经螺旋输送机分别输送到向窑头、分解炉供煤的煤粉仓。
3  煤磨烟气排放口浓度监测情况

    监测结果说明,我厂煤磨静电除尘器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效果良好,运行56个月各项指标均达到澳大利亚设计要求。使用电除尘器后,煤磨系统粉尘得到控制,厂环境和岗位工人健康得到保护。
4  煤磨静电除尘器的日常维护
4.1  起动运行的维护
    (1)电除尘运行前,要开动高压绝缘子的吹扫系统,事先运行数小时,以防止绝缘子上的水汽冷凝和爬电。
    (2)在除尘器起动运行前,将灰斗加热器提前开动数小时,这可以减小灰斗架架桥及随后极线与其中的积灰接触而造成的电晕线接地短路。
    (3)在除尘器起动运行时,对除尘器要加强振打,以清除沉积在电极上的积灰。
4.2  日常运行维护
    (1)在除尘器振打系统上安设故障检测器,以检测运行不正常时的振打位置。
    (2)满负荷运行时,调整振打强度和振打间隔,以使排出浓度达到标准规定值。
    (3)检查所有的检查门泄灰阀以及振打轴与壳体的连接处,防止漏风。
    (4)及时检查和更换绝缘子风机的空气过滤器和供电室的空气过滤器,以防止过冷和积灰。
    (5)检查高压保护系统,防止产生故障和接地。
    (6)保证变压器的抽头位置与电除尘要求的供电电压一致。
    (7)检查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防止击穿。
    (8)每隔1h记录各电场的电晕放电电流和电压。
4.3  停电期的维护
    (1)通过观察或测量检查除尘器内部各个部件的位置及状况,记录极线断线的位置,以便统一处理。
    (2)检查极线到板的距离,特别是极线是否对中。因极线在通道中偏差6mm就可能会引起过多的局部火花放电,并最终导致极线的损伤。此外,电极偏心影响电压的升高从而降低除尘效果。
    (3)检查极线板由于过度振打或结构故障而产生的极板翘曲。
    (4)检查除尘器内部绝缘子,清扫其表面。
    (5)检查电极上是否积灰。如有积灰,必须将电场积灰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