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调速范围、调速方式,怎么确定机械设计速度

楼主(2006-12-14):
这方面特别应当注意,否则电机容易发热,其寿命将会缩短甚至烧毁,到时候再来更换电机、减速机、链轮或其它设备就有点那个了...
  1、首先应该明确调速方式:变频调速还是电磁调速、机械手动调速。
  2、应该明白每种调速方式的原理:
  变频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相对于50Hz而言,下同);变频调速是靠增加电机运行频率来提高速度的(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它的的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输入电压)。
  电磁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电磁调速方式无法增大速度!
  机械手动调速是单纯靠机械来调节速度的,不需要电控的参与。
  3、确定调速范围的具体值。
  4、凭俺的个人经验,在合理的速度调节范围内应当这样确定机械设计速度(也就是工频50Hz的频率下的速度):
  对于变频调速:机械设计速度应当为速度调节范围最高值的70-80%左右;
  对于电磁调速:机械设计速度稍稍高于速度调节范围最高值即可,没必要高得太多;
  对于机械调速:因为和电控没有关系,请根据具体结构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链轮的大小等等。如果文章不是全部或涉及图片表格等内容的,查询地址:地址联接站内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

网友A:
电磁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吗?是笔误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B:
本人认为你的命题是否正确? 在系统设计中(含机械及电气部分)必须首先确认机械的运行参数,然后根据机械参数来确认电气控制系统的参数,因为绝大部分的设备控制系统都是为机械服务的。 另外你说的电磁调速方式是否是用电磁调速电机的那种,如果是的话那么电磁调速电机的调速方式就不是你说的“电磁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它是利用改变调速电机中励磁线圈中电压大小来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