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楼主(2006-12-14):
 ITCC系统
 技术方案

目  录
编制依据及声明    4
一、依据    4
二、供货原则及声明    4
第一章    ESD控制系统    5
1.1系统综述    5
1.2系统配置及方案说明    9
1.2.1概述    9
1.2.4系统配置方案说明    10
1.2.5关于ITCC系统的功能    11
1.3 系统外部条件需求    14
1.3.1 系统对UPS的需求    14
1.3.2 系统对接地的要求    14
1.3.3系统对环境的要求    14
1.4产品技术说明    15
1.4.1 系统的可靠性    15
1.4.2 系统的可用性    15
1.4.3硬件模块    15
1.4.4软件    16
1.5产品执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17
第二章    工程服务    18
2.1概述    18
2.2项目管理    18
2.3工程设计    19
2.4文件资料    19
2.4.1  工程设计文件资料    19
2.4.2  应用手册文件    20
2.4.3  中间文件资料    21
2.4.4  组态培训资料    21
2.5测试验收    21
2.6现场验收及安装    21
2.7系统首次通电运行    21
2.8调试试运    22
2.9最终验收    22
2.10工作界面    22
2.11供货方职责    23
2.12质量保证    23
2.13承诺    23
第三章    技术培训    24
3.1概述    24
3.2 ESD供货商所在地培训    24
3.3现场培训    25

编制依据及声明
一、依据
本技术方案系依据买方的《 ESD招标技术文件0368-EMMP01-03-01(II)》(以下简称ESD询价书)和GE Fanuc Automation的Series 90-70,90-70GMR三重化冗余控制表决系统产品技术规范而编制的。

二、供货原则及声明

供货原则声明及保证

我们在此特别声明并保证,本公司的技术标书完全符合以下五项原则:

1、    服从原则
《ESD询价书》及其附件中规定的所有要求将100%的满足,所有不能严格满足招标书技术规范要求之处以及替代措施都已经在技术偏差表中列出并由用户认可。

2、    完整性原则
将为买方提供一套完整的、工作可靠的、满足买方《ESD询价书》中所有要求的Series 90-70GMR三重化冗余表决控制系统。

3、    高标准原则
为买方提供的系统将严格遵循国际、国家标准和规范,并参照大型石化生产装置ESD控制系统的标准进行设计、成套、安装、调试、投运。

4、    负荷原则
所有的子系统,包括控制站、操作站、工程师站、通讯系统、电源系统等,其负荷都不超过其硬件、软件能力的30%。

5、    系统扩充裕量原则
各类I/O点数按实际需要数的15%留出裕量。模块空槽按20%留出裕量,机柜内部安装空间按至少20%留出空间。

第一章    ESD控制系统
1.1系统综述
本系统采用GE Fanuc系列90-70GMR组成一套先进的三冗余表决控制系统,为装置提供一套先进的 、可靠的、高性能价格比的装置及机组ESD紧急联锁停车系统。系统包括三个控制站,两台操作站,实现所有在线数据监测控制和紧急停车控制。在系统配置中,CPU、电源、通讯网络、智能I/O均留有充足的裕量,并充分考虑了系统今后的扩容和升级。

系列90-70 PLC是GE Fanuc系列90可编程序控制器家族中的一员,是先进的、高性能、大规模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其主要性能如下:
Ø    结构紧凑的单槽CPU模块,在CPU模块中有两个主微处理器单元,一个是Intel微处理器,用于处理模拟量和特殊功能处理。另外一个是布尔运算协处理器,用于执行高速的开关量控制。
Ø    所有的CPU模块都具有浮点运算功能。
Ø    系统机架采用标准的VEM总线结构。可安装超过300家的第三方厂家VEM标准模块。
Ø    系列90-70 PLC I/O容量最大为开关量12288点,模拟量8192点。
Ø    CPU内存从512K字节到6M字节。
Ø    具有标准的硬件方式,可响应开关量或模拟量中断输入。可处理64个故障中断和16个时间中断。
Ø    强大的系统和模块自诊断功能,而且故障排除非常容易。
Ø    在CPU模块内,有电池支持的内部日历和时钟。
Ø    可构成双重化的热备冗余控制系统和冗余、容错的三重化表决系统。

GMR(Genius Modular Redundancy)三冗余控制系统是基于GE Fanuc公司的S90-70 PLC以及先进的智能化输入/输出模块(Genius I/O)构成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重化表决系统。
该系统以其强大的功能和灵活的配置组合在各个工业领域,例如: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纺织;铁路;压缩机;鼓风机组等需要安全保护及自动联锁保护的场合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紧急停车;锅炉;加热炉;以及火焰气体监测的应用上具有独特的优点。

<

网友A(2007-02-25):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B(2009-02-26):
发点GE GMR系统配置及SOE的配置资料吧,谢谢了,yongxing1020@163.com

网友C(2011-05-07):
深港现货优势供应ESD.TVS防静电保护器件,主要用于HDMI和DVB及其它产品电路保护,型号如下: RCLAMP0524P.TCT;RCLAMP0502B.TCT; RCLAMP0502N.TCT;RCLAMP0514M.TBT; RCLAMP0504P.TCT;RCLAMP0504F.TCT; RCLAMP0522P.TCT;RCLAMP0521P.TCT; UCLAMP0511P.TCT;UCLAMP3301P.TCT; SRV05-4.TCT......
深圳现货供应:PIC18LF6527-I/PT,PIC18LF6527T-I/PT;LP3982IMM-ADJ;LP3982IMMX-ADJ;PI3HDMI301FFE 如有需要请联系, 李生 QQ;737095910.谢谢

网友C(2011-06-07):
现货供应HDMI切换器芯片;PI3HDMI301FFE.  QFP80,长期库存原装现货,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C(2011-07-07):
型号;CH7036A-BF.

封装;QFN88.

批号;10+.

品牌;CHRONTEL。

用途;CH7036,可以将传统的模拟RGB显示为HDMI / DVI影音格式的LVDS信号源,这也使得这款主板提供了两个HDMI接口。
LVDS转HDMI.主要用于电脑主板,及其它数码产品。视频解码芯片。可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Thine的主要产品:
用于数码相框、液晶电视等的TTL转LVDS的,THC63LVDM83R(8bit)
用于媒体、硬盘播放器的,THC63LVD1024.THC63LVDF84B.

美国SEMTECH的TVS静电保护ic,型号如下;RCLAMP0522P.TCT。RClamp0502B.TCT。RClamp0524P.TCT。RCLAMP0521P.TCT。还有于HDMI切换器上的接口芯片;PI3HDMI301FFE.如有需要请来电查询:深圳市富昌芯科技有限公司 李生 电话;0755-83523506/13798343560.传真:0755-83523506。QQ;737095910,1527939086.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C(2011-09-16):
产品描述;CYT8117输出电压有可调整和固定两种输出模式,当输出电流最大达1A时,其输入-输出压差为1.1V,在标准额定工作环境下其负载调整率为0.4%,适合于高效大电流电源部分的需求.
产品特性;
满载时候压差为1.1V(典型值).
可达1A的输出电流.
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过温和过流保护.
可选择固定和可调输出电压.
防静电ESD可达3KV.
采用标准的SOT-223封装.

品指标 ;
关断 N
输入电压(V) 3.3-18
输出电压(V) 1.2V,1.5V,1.8V, 2.5V, 3.3V, 5V
输出电流(mA) 1000
空载电流(μA) 80
负载电流(μA) 110
噪声(μVrms) 120

应用领域;

1.高效率线性稳压器.

2.网络产品.

3.电脑主板.

4.机顶盒,DVD类产品等.

型号有;CYT8117T12-LF-1.2V,CYT8117T15-LF-1.5V,CYT8117T18-LF-1.8V,CYT8117T25-LF-2.5V,CYT8117T30-LF-3.0V,CYT8117T33-LF-3.3V,CYT8117T50-LF-5.0V,CYT8117TA-LF-ADJ,
确保环保无铅原装现货,可提供SGS报告。最小包装是2500PCS/盘。批号;11+.如有需要可联系我。电话;0755-82738860 /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C(2011-12-20):
型号;AAT1145IDE-0.6-T1。
品牌;AATI(研诺)。
产地;美国。
批号;11+。
封装;QFN10。
最小包装;1500PCS/盘。
工作温度;-40至+85℃。芯片简介;AAT1145是一粒以1.5A恒频恒电流模式降压转换器。AAT1145也可支持高达1.2A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范围为2.5V到5.5V,输出电压可在0.6V到VIN范围调节。通过在低压差运行时100%占空比和提供高达95%的电源效率,这款转换器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AAT1145带有内置软启动、短路和过热保护功能,还带有一个低于1μA的低关断电流。
此芯片采用无铅3×3mm 10引脚TDFN封装。
如有需要的朋友欢迎来电垂询.原装现货。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0755-82738860 /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C(2012-02-02):
大家好;
本公司现有一粒LVDS转RGB的芯片热销。
型号;EP102T.
品牌;EXPLORE.
批号;10+11+.
封装;SSOP56.
最小包装;2500PCS/盘。
产品应用;可用于数码相框。英语学习机,电子书等。如有需要可联系我;电话;0755-82738860 /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可提供技术资料。

网友C:
大家好。本公司主营SEMTECH(商升特)ESD。TVS静电保护系列芯片。可用于机顶盒,高清播放器,MID.MP4.MP5.行车记录仪等上的HDMI.VGA.LVDS.USB接口静电保护或电路板静电保护。型号如下;
RCLAMP0502A.TCT SC-89 低电容TVS阵列,2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02B.TCT SC-75 低电容TVS阵列,2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04F.TCT SC70-6L 低电容TVS阵列,4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14M.TBT MSOP-10 低电容TVS阵列,4线I/O线保护,1线电源保护
RCLAMP0521P.TCT SLP1006P2 超低电容1线ESD保护
RCLAMP0524P.TCT SLP2510P8 超低电容4线ESD保护 (替代型号RCLAMP0524PA.TCT.包装,封装一样。是0524P的升级版本)
SD05.TCT SOD-323 5V单线ESD保护
SD05C.TCT SOD-323 5V单线ESD双向保护
SD12.TCT SOD-323 12V单线ESD保护
SD12C.TCT SOD-323 12V单线ESD双向保护
SLVU2.8-4.TBT SOP8 两对线/四线 ESD保护、
SM05.TCT SOT-23 1双向线/两单向线5V 300W ESD保护
SM12.TCT SOT-23 1双向线/两单向线12V 300W ESD保护
SMF05.TCT SC70-5L 4线5V ESD保护
SMF05C.TCT SC70-6L 5线5V ESD保护
SMF3.3.TCT SC70-5L 4线3.3V ESD保护
SR05.TCT SOT-143 2线5V超低电容TVS
SR3.3.TCT SOT-143 2线3.3V超低电容TVS
SRV05-4.TCT SOT-23-6L 4线5V超低电容TVS
UCLAMP0501H.TCT SOD-523 1线 5V ESD保护
UCLAMP0505A.TCT SC-89 5线 5V ESD保护
UCLAMP1211P.TCT SLP1006P2 1线 12V 双向ESD
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 13798343560李生 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C:
型号;CH7036A-BF.CH7033B-BF.CH7035B-BF.CH7034B-BF.
  封装;QFN88.

  批号;10+.

  产地;美国。

  品牌;CHRONTEL。

  用途;CH7036,可以将传统的模拟RGB显示为HDMI / DVI影音格式的LVDS信号源,这也使得这款主板提供了两个HDMI接口。LVDS转HDMI.主要用于电脑主板,及其它数码产品。视频解码芯片。可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CH7034设计应用于集成LVDS嵌入式显示设备的移动系统,嵌入式显示设备通过活页连接到系统中。提供LVDS输出的同时,CH7034也提供模拟RGB或分量YPbPr输出给高清电视或VGA显示器。

CH7033是一款视频编码器,设计应用于通过HDMI,DVI,YPbPr和VGA接口驱动系统外部高清视频显示设备。其中,HDMI/DVI输出可以和VGA/YPbPr输出管脚复用,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切换。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MID,及其他数码产品等。CH7033/34/35芯片可通过可编程24/18/16/15/12/8位接口接收数字图像数据输入,支持RGB和YCbCr视频输入格式.
  Thine的主要产品:
  用于数码相框、液晶电视等的TTL转LVDS的,THC63LVDM83R(8bit)
  用于媒体、硬盘播放器的,THC63LVD1024.THC63LVDF84B.

  美国SEMTECH的TVS静电保护ic,型号如下;RCLAMP0522P.TCT。RClamp0502B.TCT。RClamp0524P.TCT。RCLAMP0521P.TCT等。还有于HDMI切换器上的接口芯片;PI3HDMI301FFE.如有需要请QQ;737095910,旺旺;LI737095910..MSN;Liyangguang@hotmail.com.13798343560李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