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远红外加热灯管?

楼主(2006-12-14):
有用过远红外加热灯管的吗?怎样判断灯管的好坏?谢谢

网友A:
涂布在透明管体内壁的物质受普通电热丝通电发热发光的激励向外发射远红外线。如果是HP离子电热膜远红外线发热元件,则没有灯丝。但是也可通过测电阻法判断。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种类的远红外加热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