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与OB3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2-14):
OB1与OB35有什么区别?读输入端口与写输入端口的语句一般放在两个之中的哪一个?

网友A:
OB1是循环执行的,OB35是时间中断组织块,可以设置其每多少毫秒执行一次,例如PID的控制可放在其中。

网友B:
OB1是主循环程序,OB35是定时中断程序

网友C:
ob35就是中断程序。

网友B:
具体一点,OB35是定时中断程序

网友D:
OB1是循环执行的,OB35是时间中断组织块,可以设置其每多少毫秒执行一次,例如PID的控制可放在其中

网友E:
OB1是循环执行的,扫描周期与程序有关;
OB35是固定扫描周期,中断执行

网友F(2007-01-15):
说的都对!

网友G:
我也很菜,老说中断中断,是指这些个中断组织块是中断OB1,来执行自己吧???不懂,其他的块中断也是这样吗?然后看谁等级高就先执行谁?

网友H:
在那里设置 OB35多少毫秒执行一次

网友B:
在硬件组态里可以可以设置

网友I(2009-02-20):
o 明白了,学习了,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J:
OB1是循环执行的,OB35是时间中断组织块,可以设置其每多少毫秒执行一次

网友K:
请问一下这个OB35中断时间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L:
两个功能不同的模块!OB1是组织块,OB35是中断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