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

楼主(2006-12-14):
我用一个二进制变量作上升沿和下降沿告警,结果只有下降沿可以出告警,上升沿不告警
为什么?否则怎么做

网友A:
一个二进制变量如何同时做两种报警呢?

网友B:
这个可以设置,就是报警的到来,和报警的离去,你在报警的控件里好好看一下,有这个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