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问题

楼主(2006-12-14):
电机输出轴经常断,断面位置为轴与轴承交接面,电机皮带轮拖动风叶,电机转速1400转,功率4KW。电机线圈不会坏掉,是什么原因引起,如何处理?

网友A:
   惯性过大

网友B:
轴电流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是不是轴承到转子那段轴有烧蓝(甚至黑)情况,如果是,可把轴承台加绝缘套。

网友C:
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系转子轴机械疲劳,即轴在转动一周内,某一角度范围内和另一角度范围内径向矩严重失衡。另有一种可能是气候导致皮带张紧过度。再算一下你的电机功率是否配置过大。

网友E:
可能是共振造成.

楼主:
南风悠悠有点道理谢谢大家!
电机型号YLT-112M-4P,厂家:JINLIANGI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产品。
线圈不会坏掉,如何处理。
大电机6316与6312的电机轴承用什么牌子好?转速2980转一般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F:
我也遇到一次,你检查一下皮带的涨紧度,另可检查一下电机输出轴是否被加工过(削细).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种故障。请楼主把最终的解决办法打出来吧,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H:
我也遇到一次,是对轮连接的315Kw水泵电机,可是断面是在水泵侧,谁也没有解释明白.

网友I:
我遇到几次,大都是由于电机与对轮不同心。

网友J:
偏心的问题吧

看看!

网友:
是不是经常换向

网友K:
这事我也有过,18.5KW风机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不过没有这么多的断,只有一次,后来把皮带稍松一点就没事了

楼主:
3c武:有道理,可是皮带松了轮皮带轮容易被皮带磨损并打滑。

网友L:
  没遇到过,学习

网友M:
我怀疑是轴承中心与电机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使电机轴长期承受交变应力,照成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N:
是本身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O:
电机与对轮不同心

网友P:
有可能输出轴与带轮不同心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Q:
应该是轴心不对

网友R:
电机的输出轴上装的是皮带轮吗?直径有多大?厚度?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的距离有多少?你就直接说出你用的皮带是多长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些数据都将起决定性作用。

网友S:
同意冒进军的说法,我遇到太多

网友T:
那应该不是电气控制方面的问题。是机械传动出了问题,一可能是轴太小,承受不了这个力,二也许是不同心,造成甩。三可能是皮带打滑
总之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啊。

网友U:
学习中,只是没法看到现样

楼主:
冒进军:皮带型号2692

网友V:
第一次碰到。。。

网友W:
皮带太紧,轴有内部结构变形现象。

网友V:
第一次碰到,关注中。。。。

网友X:
的确没碰到过。又学了一手

网友Y:
你的电机的使用环境怎么样,轴承是不是更换过,,如果没有更换过,就细致的调节一下皮带的张紧度,,还有就是调正电机轴方向,,电机没有使用减震吗? 或者其它设备震动太大,,,,如果皮带圈的平面跟轴的方向不垂直,,那么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发生的,,其次,皮带更换过吗??看看型号是不是不规范,,再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机是否是正厂生产的,现在有很多的冒牌货,贴的是正厂的牌.建议你购买个放心货.

网友Z:
电机轴热处理有问题,和表面有伤.

网友AA:
震动或不同心

网友AB:
电机与负载连接的不平衡

网友AC:
我们是步进电机,也是的,就是皮带紧了!

楼主(2007-03-19):
调节皮带后,并更换皮带轮就没出问题了

网友AD:
我们3KW和1.5KW的也遇到断轴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只能怀疑是质量问题。

网友AE:
支持皮带过紧的说法,另外,电机输出轴和风机轴的同心度也请测量下。还有,电机是3相交流4极的么?

楼主:
电机是3相交流4极的么/是的。

网友AF:
哇,皮带张力过大了,你们是不是用丝杆硬顶的方法来张紧皮带的哦?

网友AE:
调节皮带张力吧,以手能握住为佳。同心度的问题一定要确定。

楼主:
如何调整皮带张力,多大为宜。有什么仪表可以用呢?

网友AG:
运转中测量电机电流检查负载是否过重,连接不当

网友AH:
我看你得把电机是用在何种机器上有无反接制动停车刹车制动是否过大

网友AI:
电机转速1400转,可以换个4级的电机.转速低出力大!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南风悠悠在 2006-12-14 17:47:00 发表的内容:
   另有一种可能是气候导致皮带张紧过度。再算一下你的电机功率是否配置过大。
--------------------------------------------------------------------------------------------
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我有一台55K电动机,也是拖动风机,实际电流也就是50-60A,也属大马拖小车,可是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呵呵,没听说过力气大把自己的手臂甩断的人

网友AE:
皮带张力我倒没听过有啥仪表可测,你们是用螺杆可调的吧,那可以试试看调节皮带轮和电机输出轮之间的距离,一般以往的经验是用手合一下皮带,两段皮带的张弛度达到轮子的一半直径就可以了,过松皮带则打滑;同心度的问题是个关键,否则电机输出轮和皮带轮不在一水平线的话,通常是电机轴断,这个同心度可以用眼睛观测,一般可以看得出来,或者用机床用的丝表测,不管是两轴不同心,或者两轴有高低(不在同一水平)都会造成其中一根轴断。

网友AK:
   还不就是惯性引起的呀

网友AK:
  要么就是你的转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