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200的问题求解

楼主(2006-12-14):
s7_200系统,采用MPI通讯,CPU224,电脑主频2.40,内存256。电脑带任意3台锅炉运行都正常,可带四台就会出现数据混乱或无变化、全部数据变成“???”、对操作员的操作,系统无反应。望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急急急急!!!
望高手救命啊,狂谢了!!!

楼主:
大侠救我 ......狂谢

网友A:
你发的内容都差不多,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上位机有没有OPC服务器

网友B:
应是通信线路硬件方面的问题,?为通信失败的提示。

楼主:
谢谢YYY,可能是你说的原因,但电脑带3台时没有任何问题,通讯一切OK。如果说是系统带不动吧,好象也不大可能。所以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C:
plc的地址是否有重复的?

网友D:
plc200串口数据通讯再传回plc的串口怎么编程设置啊

网友A:
看看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5423

楼主:
就是我发的,那天搞慌了

楼主:
TO:lmhx
PLC的地址肯定没重复的,有的话就运行不了了。

网友E:
大家说说看,这句话对吗?
PLC使用中 实际没有使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映像区的存储单元可以作中间继电器用。

网友F:
实际没有使用的输出端的映像区的存储单元可以作中间继电器用.输入端映像区的存储单元只能由输入端驱动.不能由程序驱动.

网友G:
要是带任意三台都没有问题,就要考虑一下通讯线路的阻抗问题了

网友C:
flybab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0 18:15:00
TO:lmhx
PLC的地址肯定没重复的,有的话就运行不了了。
你现在就运行不了啊,还有你的通讯线距离是多少?通讯线是否与动力电缆分开走?

楼主:
TO:lmhx
通讯线距离是5m米左右,通讯线与动力电缆分开走的。
你现在就运行不了啊,还有你的通讯线距离是多少?通讯线是否与动力电缆分开走?
这种故障不是我现在的这种情况

网友C:
我也看了上述的链接,其实你的上面体的问题说得不是太明朗。

楼主(2008-05-30):
通讯卡坏了,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