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触摸屏方案-流量压力曲线

楼主(2006-12-14):
我实验室现有在做一个测试设备, 有如下技术需要咨询:
一台试水设备:
有冷水与热水;冷水4~16摄氏度;热水60~72摄氏度.
有压力:0~10bar[0~1Mpar; 0~10公斤压力每平方厘米]
有流量测试: 流量范围:0.5L/M~20L/M

要求:
1.>当测试时, 需要显示流量压力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压力为X轴时流量为Y轴; 相同的要求还有: 温度与压力的对应关系.
2.>要求在触摸上实时显示两者的对应关系; 如有可能连电脑也可以把数据存到个人PC里[可以不考虑]

我用得多的是FX2N的PLC与940的触摸屏, 好象只有X轴是时间的历史曲线,确达不到我的要求. 请问可以用什么样的PLC与触摸屏来实现这个功能能?

网友A:
这个用X,Y图来做就可以了呀。但前提是你必须把数据都采集到PLC的内部存储器中。把资料存到电脑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电脑部分要有协议和人机通讯。这些我们的人机都可以做到。如果有兴趣,可以给我邮件 linh8278@163.com或加我的MSN luren118@hotmail.com

楼主:
那哪些触摸屏可以有X,Y图呢?

网友B:
最好在上位机显示曲线,比较清晰

网友C:
大致来说,是人机就可以做x-y曲线

楼主:
我不认同"是人机就可以做x-y曲线“,因为你说的x-y曲线是一个变量同时间的对应关系,而我说的是两个变量的对应,当然是可以通过在PLC中做计算然后显示出来,但那样比教麻烦,我期望有不需要换算的办法.

网友D:
我可以用触摸屏解决此问题danliren2423@163.com

网友A:
我们的就可以直接做X,Y图呀。需要软件就给我发邮件吧。

网友E:
可以使用昆仑通态的,功能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