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指点

楼主(2006-12-14):
    一台工控机通过RS485线连接甲乙两台流量表计,读取两个流量的累计数值。现在工控机可以读取甲表的示数,而无法读取乙表的示数。是否为乙表通信接口坏了?实际中的摔线算不算热插拔?会烧坏通信口吗?

网友A:
485本来就是总线,你的乙表能不能使用通信协议,你要拿厂家的测试软件试试,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