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是双屏蔽线?

楼主(2006-12-14):
以前只知道屏蔽线,但别人还提到双绞双屏蔽线,请问何为双绞双屏蔽线,是否是每对双绞芯线有屏蔽,然后整根电缆也有屏蔽?

网友A(2007-02-14):
双绞双屏蔽线?不存在先单根屏蔽后再双绞的这么一种结构!
当多对双绞线组合成一根电缆时,既可对每一对双绞线进行屏蔽(常称之为“分屏”),也可对整根电缆进行屏蔽(常称之为“总屏”)。
分屏蔽与总屏蔽之间有绝缘隔离称为双屏蔽!分屏蔽之间以及与总屏蔽之间提倡有绝缘层隔离!如屏蔽层之间没有绝缘隔离,则仍视为单屏蔽!
其它要求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控制电缆及其金属屏蔽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B:
双绞双屏蔽线,双绞不须解释,双屏蔽是指在一层屏蔽外再有一层屏蔽,且两层是绝缘的,不仅如此,两层间的电容值也有设计,两层分别不同接地(须根据现场实际设计),主要是针对有很强的高频干扰的场合用的(例如电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