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节能灯能否影响电源质量

楼主(2006-12-14):
为了节能我们将全厂的照明灯泡全部换成节能灯泡,节电效果不太清楚,确实减少了更换灯泡次数,虽然成本较高,无所谓。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配电室低压电容全部损坏,经测试是高次谐波造成的。节能灯能产生那么大的谐波吗?

网友A:
能的, 网上 有不少相关专业论文..

网友A:
曾找到看过好多..可惜我没有收藏.我找到的话..把链接发上来!!!

网友B:
“经测试是高次谐波造成的”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是示波器吗?

网友C:
“全部换成节能灯泡”
你能说明节能灯的型号、节能原理,或者把说明书传上来!!!

楼主:
上海绿源电器产LY-S-45型

网友D:
会产生高次谐波的,上次有家节能产品的公司来我这里推销节能灯具,因谐波太高了没要

网友E:
这个还知道,

网友C:
1、有的节能灯,发光与电压高低有关系;
2、这样在正弦交流电的半周内,只有电压达到要求的部分时段导通发光;
3、电压低于要求的部分时段不导通;
4、也就是说工作电流不是正弦波;
5、当然有高次谐波产生!!!
6、但是它的功率因数是1,即电阻性负载!

网友F:
原来这样
学习了

网友G:
海洋王灯泡会不会产生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