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能产生谐波吗?

楼主(2006-12-14):
为了节能我们将全厂的照明灯泡全部换成节能灯泡,节电效果不太清楚,确实减少了更换灯泡次数,虽然成本较高,无所谓。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配电室低压电容全部损坏,经测试是高次谐波造成的。节能灯能产生那么大的谐波吗?

网友A:
是不是节能灯泡属感性负载加重了电容的负担所致?

网友B:
节能灯都采用电子镇流器,是谐波源。为节电换节能灯是愚蠢的行为。节省的电费收不回投资,且故障率较高。我曾发过贴子建议工厂照明采用水银灯和钠灯组合,光效高,寿命长。

网友C:
质量不好会影响漏电保护跳闸,谐泼不会那样大吧。

网友D:
1、只要节能灯的工作原理与电压大小有关;
2、也就是说它的工作电流波形是正弦电压波形的一部分;
3、也就是说它的工作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
4、既然不是正弦波,就产生谐波!!!

网友E:
会产生谐波

网友F:
你的照明负荷多大?占变压器的负荷比例多大?我想节能灯产生谐波不会那么严重的.

网友G:
谐波可不小.质量差的一个小节能灯就可以使电视机的某些频道产生网纹壮干扰!

网友H(2007-01-17):
节能灯是会产生谐波的,尤其是一些低档的产品连基本的吸收电路都没有,高档的产品都带有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I(2009-06-01):
节能灯是会产生谐波的,而且主要产生三次谐波。我们用美国的谐波表测试。证明这一点。要做到真正节能,要莫同时治理谐波。要莫不用节能灯。我们在实际中已成功解决。

网友J:
谢谢9楼,以前只知道产生谐波不知道产生3次谐波,长见识了!

网友I:
关于节能灯,我们在十年前就搞出了功率因素高,谐波小的节能灯。只是成本比效高末能批量生产。真希望有贵人相助。

网友K:
是的,肯定产生谐波,一切非线性负载皆会产生谐波。

网友I:
有谐波时候,补偿电容就变成了耗能元件。因为电容是按50Hz设计,而谐波都是高次波。所以耗能就不奇怪了。

网友I:
有谐波时候,补偿电容不但耗能而且把谐波放大。所以耗能而且电容电流大幅增加,电容坏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I:
希望国家对节能灯的谐波含量制定一个国家标准。真正解决节能灯的节能的问题。

网友I:
节能灯如果是一家户,谐波的影响不大。如大型商场节能灯集中的地方谐波就比较高了。我们测到的高达30-50%。这样对电网就影响大了。

网友I:
楼主你好:想问你们单位烧电容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解决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我记得在学校里好像有书介绍过,日光灯是通过击穿管内气体(具体什么气体不记得了),通过离子发光的,功率因数比较低,谐波也比较大。我感到节能灯也是这个原理。照明比较理想的应该是led,可惜这个技术目前也不太成熟

网友I:
LED照明是目前比较好的技术,发光率高,较率也高。但不要忘掉LED是用直流电,也就是说当用交流电时还得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这个过逞就会产生谐波。

网友M:
真还没有见过节能灯搞坏电容的事,我现在还大量使用节能灯。按理说,电容里面还有泄放电阻呀

网友I:
节能灯能不能搞坏电容。不能简单看。一是节能灯不是集中使用,一般不用考虑。如果节能灯数量比较多,问题就来了。我们用美国的FLUKE表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21楼说的电容泄放电阻只有当电容停止工作时才起作用。

网友N(2009-07-12):
是有,但不大

网友I:
节能灯在我国使用的时间还不长。所以人们对节能灯的认识还不全面。我国生产的节能灯普遍存在电流谐波不达标。我们因为经常要为用户维修电房。所以到了电房我们就顺便测试一下电网质量。发现一般大型商场节能灯多,这时三次谐波比效严重。而有变频器的单位就五次比效严重。治理谐波路还很长。

网友O(2010-01-09):
德州和能三电平有源电力滤波器

网友P(2010-05-17):
解决谐波问题就是解决电源问题,,,,,如节能灯不合格、谐波大,,会造成电路的损害,,,还起不到节能的作用,,,便宜的节能灯都是不合格的,,生产节能灯厂家就得从电源着守。。。

网友P:
无敌小老头您好!你们工厂可能是用了不合格的节能灯,,节能灯谐波大,会损坏电网或配电房的,,,

网友Q:
节能灯向公用电网注入大量谐波,有源电力滤波器在谐波治理方面的优越性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华腾开元技术源自清华大学,专业生产有源电力滤波器,所研制的HTAPF-I型有源电力滤波器与国内众多厂家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产品自适应能力强,稳定性好
2005年时我公司成功攻克了APF参数自适应的问题,在CT、PT测量出现偏差、连接电抗器等器件参数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下,设备仍能良好工作,在安全的情况下保证补偿效果;

2. 对控制系统中的各种延时进行了最优补偿与控制
APF是用来治理谐波的,其原理是用一个等值、反向的波形去抵消负荷中的谐波。输出电流的幅值、相位出现偏差,轻则影响补偿效果,重则有可能导致谐波放大,威胁系统安全。而采样延时、控制延时等控制系统中无法避免的延时环节是引起幅值、相位出现偏差的最主要环节。目前国内众多厂家都未能解决该问题。我公司在2007年初完美的解决了该问题,彻底消除了APF应用过程中的隐患。

3. 经过了长期的现场检验
我们的研发工作在2002年已经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实验室中展开,2003年5月完成实验室样机的研制,实验效果良好。2004年9月完成工业样机的研制,在现场得到良好的应用效果。至今5年有余,数百套产品在不同的应用场合经受了长期的考验,产品性能优良,运行稳定。

在各个厂家所宣传的技术参数趋同的情况下,上述3点决定了我公司的产品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

关于有源电力滤波器、谐波治理、无功补偿等相关的产品和知识介绍,可以参考北京华腾开元电气有限公司的网站,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对做这一块儿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www.huatengelec.com)

网友R:
建议换掉一部分节能灯,

网友I(2010-09-30):
谐波对10KV高压柜的影响
昨天对一家大型商场的高压柜跳闸问题进行分析和检查。具体情况是这个高压柜是照明专用。在低压柜上显示的电流为1600A,变压器为1250KVA。高压柜跳闸为零序电流超定值.用谐波仪检查谐波含量20%.这是在电容没有投入时.当投入电容时谐波的含量也跟着增加.测量零序电流明显增加,这时高压柜跳闸.可见谐波是产生零序电流明显增加祸根.照明为什么会产生谐波呢?因为他们的照明用的是节能灯.而且他们对节能灯谐波含量进行限制.就是谐波含量高于30%的不能要.现在为了不让高压柜跳闸.电容柜就不能用.等到治理后才能用电容来补偿.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与同行一起分享.遇到高压柜零序跳闸。不烦测试一下谐波的含量。

网友S:
1、节能灯是谐波源。 2、谐波对线路上的任何元件都有损害,至于说那个元器件会被烧坏,主要看谐波瞬间叠加的能量大小及线路中哪个元件相对薄弱,薄弱的就容易被烧坏。曾经有个短片是ABB公司做过的相关实验,一条额定电流为60A的线路,当谐波能量叠加时会测定到80A-120A的电流。 3、从节能的角度来看节能灯对整个系统的危害远远大于益处,消谐装置本身也是耗电器,装了节能灯再消谐波?折腾啥呀!可别觉着是在增加GDP!那和拉链马路是一样的,都是在浪费人民的财富,浪费社会资源,是内耗不是增值!

网友D:
1、“节能灯是谐波源”,由于灯的容量很小,对电网一般没有影响;

2、谐波主要影响的是发电系统,例如转子震动,如果电网足够大,还是没有影响;

网友T:
不但产生谐波,并且你的零线电流会很大

网友O:
德州和能三相四线三电平有源电力滤波器可以完美解决照明谐波问题 0534-2558118

网友U(2012-10-22):
山东山大华天专业生产有源滤波器,能有效治理谐波,在通信、厂矿、地铁、医院等项目上广泛应用。目前,山大华天在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负责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13637268715

网友V(2013-01-25):
  呵呵,最近也在关心这个问题,顶起来。

网友W:
节能灯尤其是低价位节能灯,属于电网污染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