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加氢精制床层压差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6-12-14):
加氢精制床层压差的测量,是利用冷氢吹扫引压线,防止催化剂粉末堵塞。现在我们装置的冷氢线因为未保温,里面有时有汽油组分,这会不会影响床层压差测量呢?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我厂加氢也有这种情况,多路测量可分别选择引压管的那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