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6-12-14):
温度控制器带模拟量输出(4~20MA),它对应的是什么量??是指温度实际值与设定值的偏差值,还是指的是温度实际值???另外,想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似量输入频率设定接线端子处,通过它的值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仪表控制输出4-20MA的大小是根据实际值和设定值的偏差自动调整的.

楼主:
一般是指实际值与设定值的偏差,但对应的有正偏差和负偏差,那是如何与4~20MA对应的??相对应变频器来说,正动作时,4~20MA对应的变频器频率是0~最高频率(比如50HZ);反动作时,4~20MA对应的变频器频率是最高频率(比如50HZ)~0。

网友B:
温度控制器的输出的4-20mA信号,是调节器根据偏差的变化和PID的设置而输出的信号。如果去控制变频器除按说明接线外,还要注意调节器的正反作用设置。

网友A:
"但对应的有正偏差和负偏差,那是如何与4~20MA对应的??"      看调节器的正反作用

楼主:
就是说正偏差时,可以单独设定温控器为正作用,让输出电流大点,让变频器转快点;负偏差时,可以单独设定温控器为负作用,让输出电流小点,让变频器转慢点?那在温度控器里应可以设定偏差值多少时对应的电流输出的吧??比如我想控制正偏差温度为5度时,对应电流输出达到最大值20MA,控制负偏差温度为10度时,对应电流输出达到最新值为0MA,即变频器输出停止,这个功能可以在温控器里实现吗?

网友C:
温度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出是温度实际。加台PID调节仪表吧,温控器信号进pid调节仪,调节仪输出到变频器

楼主:
我用的是数字指示调节器啊,输入信号可以是温度,压力,流量等标准电压,电流信号的。

网友D:
输出是什么信号,看你技术要求哦!输出实值也可以,差值也可以